请教下 汽车油泵有个小裂纹 用什么粘上去比较好

楼主(2020-09-23):
老奇瑞风云 15年车龄了  这不是拆开油泵的盖子 发现油泵 漏油  其实 3年前就发现车里有汽油味了 油箱位置 那时候味道有但是不大  就没管 现在不是动手能力强了 就把油泵盖子打开了 发现漏油  只要通电  油泵就漏油 在油泵回油管接头的位置 有个小裂缝 L型的 但是 往外喷的汽油很细 味道倒是不小  还有就是压力不大 手就能按住 打算弄点耐汽油的胶水粘住 或者  用个自行车内胎压住后 外面用个金属卡子卡住

其实能用胶水粘住最好了  之前另一台金杯的防冻液副水壶的盖子裂缝 就是用哥俩好粘上的 现在用的好得很

只是什么材料能耐汽油呢  就是胶水类的  比如树脂胶那种的  谢谢

补充下 油泵的材料是塑料的应当是ABS的吧? 不是金属的 所以琢磨用啥胶水比较好 不知道免钉胶和 防霉胶 装修用的那种如何

网友A:
忠告:既然是油泵,本身价格不高,建议更换,不要去用什么胶水粘接封堵,很多自燃的车就是因为漏油引起的。

网友B:
我觉得焊锡很难保证强度,何况是胶水。

网友:
504-Ⅱ的双配方胶比较好,我用它给冰箱补漏。

网友C:
内胎不耐柴油,汽油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焊锡很难保证强度,何况是胶水。

油泵接口那是塑料的 不是金属的 要是金属我就烙铁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胎不耐柴油,汽油就不知道了

丁腈橡胶据说耐汽油 因为燃油管貌似他们用丁腈橡胶  之前我以为都是氟橡胶的  后来人家  做 胶管的厂家说是丁腈橡胶  不耐汽油的是  三元乙丙橡胶

网友D:
装修防霉潮的结构胶就行,就是涂上要等24h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修防霉潮的结构胶就行,就是涂上要等24h

那估计免钉胶也行了

网友:
铸件胶,电焊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忠告:既然是油泵,本身价格不高,建议更换,不要去用什么胶水粘接封堵,很多自燃的车就是因为漏油引起的。

折腾就是个乐趣吧 主要是 漏油位置在车尾屁股那 也没高温啥的 而且漏了好几年了  修下试试看了 不行再换  换一个不贵200块而已  不过车也不值钱 就600块钱了  (刚有人卖的 同年车龄的 600块卖的 )  所以自己折腾下不行再换

网友E:
用铸工胶就可以,比哥俩好稍贵点,就是干的慢点,干了后类似环氧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铸工胶就可以,比哥俩好稍贵点,就是干的慢点,干了后类似环氧树脂’

铸工胶用在塑料上可以么

网友:
    既然是塑料,压力也不大,用烙铁把裂缝处熔化(注意到一定的深度),烫平,即可,还不用考虑耐油的问题,请注意防火。

网友:
AB  铸工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估计免钉胶也行了

曾经用结构胶粘过老自动挡雅阁油底壳,鹌鹑蛋大的洞。直到车报废,滴油未漏 相当赖斯

网友F:
换总成吧!汽油不是开玩笑的!我的也是几年了,今天才把真正的问题找到,也是汽油泵回油L型管开裂,也想过用胶可惜汽油溶解太厉害了,放弃了!修理的时候大师傅亲自动手换的,徒弟在一边观看一边递工具,大师傅说“安全第一”!来不得丁点马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总成吧!汽油不是开玩笑的!我的也是几年了,今天才把真正的问题找到,也是汽油泵回油L型管开裂,也想过 ...

总成也不贵  原装的160多 副厂130多  只是想折腾下 据说农机胶可以 我试试看 再不行 就用烙铁烫一下 密封住后  外面随便用什么树脂胶补强就OK了 再不行再换 我感觉应当没事 漏油3年了 况且是后面漏  一般没事 更何况这次知道问题了 没事检查下 感觉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成也不贵  原装的160多 副厂130多  只是想折腾下 据说农机胶可以 我试试看 再不行 就用烙铁烫一下 密封 ...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由其是大龄老车,油路安全很重要!我朋友就是修理厂大师傅,他说:他原来也是这样搞过不行的!汽油溶蚀胶质,后来也换了个总成,自己换要注意安全!由其是身上不能有“静电”!!!而且要有专门的拆卸油泵的工具!

网友:
塑钢泥应该不怕汽油,也适合修补硬东西。

网友:
支持折腾。我看还是用溶剂不要用胶水。因为是裂缝当然配合紧密。胶水不易粘牢。搜了一下ABS溶剂很多。反对讲安全第一价钱不高还是换新的说法,这是懒惰思维。不合论坛思维。

网友:
最好还是别粘,diy有乐趣,也应考虑安全

网友:
同学们!汽油泵是安装在油箱里的,拆装要特别注意安全!!!!

网友G(2020-10-30):
找节粗一点的橡胶油管套上去,外面用铁丝或者铜丝固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节粗一点的橡胶油管套上去,外面用铁丝或者铜丝固定好

主要是没有压力的话不行 要压住 我想过用木工夹子 夹住 不过目前是 粘上了 用 树脂胶 就是那个农机胶 看下耐久性了

网友H:
环氧树脂就耐汽油,我粘过化油器里面液面油针上面的那个小橡胶针,用了10多年都没事,汽车油泵那种塑料跟有层油膜一样,哥俩好都粘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环氧树脂就耐汽油,我粘过化油器里面液面油针上面的那个小橡胶针,用了10多年都没事,汽车油泵那种塑料跟有 ...

汽油泵我打磨了 厂家也说了 不太好粘结 但是可以试试 目前是 粘结了环氧树脂正常了  AB胶是丙烯酸树脂   我这个农机胶是环氧的 貌似有点区别  反正目前是不漏了

网友:
还是换掉好,这东西漏油了我必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