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能不能自己刷机的?

楼主(2020-09-23):
收到一个pos机,新大陆N910,现在需要激活码才能进去。
我看这机器还自带热敏打印,能不能自己刷机的?
求大神带

网友:
可以刷机,你那个显然是Android系统的

网友:
拆开,看主芯片,然后网上找刷机教程。
当然边缘的芯片没人去搞,一些主流芯片都有爱折腾的在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流量卡,因为这种是智能POS机,需要联网的,所以里面就是插流量卡的,当然这种机器可以连WIFI的 ...

我不是自己撸。就想刷一个普通安卓平板的系统,当个平板用,最好能把原来的热敏打印机驱动起来玩玩

网友:
有防拆的设计,应该不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自己撸。就想刷一个普通安卓平板的系统,当个平板用,最好能把原来的热敏打印机驱动起来玩玩

这个应该刷不了那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