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53的bg3电流怎么会这么大

楼主(2020-09-23):
安装好功放级后,安装好bg3三极管,及其周围电路,但是r7从33k一直都用到43k了,bg3电流就是从4毫安降到了3.8毫安,怎么这么大,百思不得其解?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也不大,就是在60,穿透电流0.02毫安

楼主:
我才发现,必须把二极管D1焊上,焊上D1后,bg3的电流就一下降下来了,不然电流就是很大,我还以为哪里短路漏电了呢,换了好几个件,也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
焊上D1以后,偏置电压下降,偏流也下降,自然集电极电流也就下来了

网友:
有时候周边外围会被忽略

网友A:
不合逻辑,你在昨天 17:10 的一个帖子里问 R9 应该调多大,说“我看来好多老师说,R9如果用的过大就会导致二极管D1两端的电压小,从而影响稳压效果,建议用2k以下的,R9我就用了1.5k,请问这个电阻究竟用多大为好?”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如果 D1没接,你是怎么调的 R9 来获得你想要的电压值?而且 R7 在 R9 下游,R9 没定下来你又是怎样调的 R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合逻辑,你在昨天 17:10 的一个帖子里问 R9 应该调多大,说“我看来好多老师说,R9如果用的过大就会导致 ...

《十万个为什么〉》。还有很多的问题在排队呢。发贴子把顺序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合逻辑,你在昨天 17:10 的一个帖子里问 R9 应该调多大,说“我看来好多老师说,R9如果用的过大就会导致 ...

不是不懂这个,才这样的,原来稳压二极管的作用是这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不懂这个,才这样的,原来稳压二极管的作用是这个啊!

不是你懂不懂的问题,你不懂这是众人皆知的。问题是你的这一个帖子与前一天的帖子完全相悖,如果你到发此贴时 D1 还未接,那在前一天的帖子里的情况,状态就都不可能出现。

我不会再与你讨论了,论坛的资源是宝贵的,而且是有限的。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