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多年的华为充电器

楼主(2020-09-23):
今天因开关接触不良,频繁开关电源,让正在充电中的充电头发出几声啪啪声,之后就一阵焦味,用了8年的充电头报废了,强力破折后发现黑色那个击穿了,不知是什么型号,想试修下,要用什么型号,除了那个电源IC外,还可能有其他元件会坏?大神们应从那着手排除?

网友(2022-04-25):
这个不值得修,用了8年,主滤波电容容量下降了没有?你最好用电桥测一下,另外,保险管炸没炸?

这些年对开关电源的感觉就是对电解电容的要求要高,比线性电源高,所以实验室用的可调电源还是用线性的皮实些,心里也踏实。
我不否认有设计得很好的可调开关电源,特别是外国的大品牌的,因为有高品牌溢价,所以电路可以设计得很完善。但是开关电源最好要用质量过硬的电解电容器。
主控坏了,就不要修了。我从不用修好的开关电源。即便是知道修好了。因为开关电源对元件的参数依赖性更高。咱们个人没有全方面的测试,所以不安全。

网友(2020-09-23):
引用 楼主:
想着手头上还有几个坏的,凑凑,顺便练练手,学习学习

各家做各家的,另外不同年代的芯片基本绝版
电路是不一样的,没得代还,你整个板子移花接木倒是可以

网友:
这还用修啊

网友A:
开光电源的驱动芯片,这炸了基本没必要修了
非要修可能比买个充电头还贵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山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光电源的驱动芯片,这炸了基本没必要修了
非要修可能比买个充电头还贵

想着手头上还有几个坏的,凑凑,顺便练练手,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修下来还不如买个来的划算。

网友B:
看看芯片是否PN8366

楼主:
华为的做工算是这样了,上次不了个山上的,那做工才叫简

网友:
代工的 看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芯片是否PN8366

炸了,刚好是字那,放大了都 看不清。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炸了,刚好是字那,放大了都 看不清。

现在是看看线路板,对比一下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看看线路板,对比一下脚位

好的,谢谢,我找几个旧拆件试试。

网友:
没把握,开关电源还是不要修,免得殃及池鱼,后面设备烧了小事,电着人就惨咯

网友C:
用了8年,够本了!里面的电子元器件老化,不修!买个新的!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8年,够本了!里面的电子元器件老化,不修!买个新的!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是的 ,也够本了用了这么久,主要是想练练,摸索摸索,学习学习下。

网友:
这个做工 感觉不像菊花厂的

网友:
改天拆个苹果的看看,

网友:
因为电路简单,画一个,根据电路查芯片。

网友(2022-04-20):
这个芯片开关管也是这个电路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没有修的价值,那为什么样要修理好呢。是利益的驱使还是道德的沦丧。

网友:
还是因为苍井空用过呢。

网友:
太简陋了,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