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这样的微波炉

楼主(2020-09-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你可以定时器拧到顶,每次用直接开门关门就好了啊

网友:
机械式定时器控制微波炉,门设置了电源保护开关,也就是说运行中微波炉门打开电源自动切断,合上门 电源自动接通。当电源切断时定时器因电机失电也停止计时,合上门电源接通后定时器自动完成原来设定的剩余时间,此时微波炉会继续工作。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样的,开门暂停,关门继续。美的(Midea)M1-L213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工作时。直接开关门。容易炸机。。。

我的三星数显微波炉都用了超20年了,每次都可以开门中断加热,关门继续加热,只要定时器没走完,不存在炸机的,入5、6楼所说,微波炉的门控制一个开关,断开主电路的。

到目前为止,我见过的微波炉都是如此的。

网友:
我这三星数显21年了,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关门之后,按一次启动就全功率加热一分钟,按两次两分钟,三次三分钟.......,还有一个取消按钮,随时可以停止加热。这样的满足楼主用吧。
微波功率分成10档,用数字0.0、0.1、02、......1.0表示,0.0表示0功率,不加热。

网友:
电脑板的微波炉都有这个功能吧,我这格兰仕的大约20多年,修过几次,一直在用。
中途打开门会停止,关门之后,需要再次按一下启动。也可以先暂停,大概这样就减少了开关门引起的烧保险?

网友:
比“关上门后马上运转”再多一把手行不?——买机械式的。

网友:
把定时器短路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定时器拧到顶,每次用直接开门关门就好了啊

门开关的触点会磨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门开关的触点会磨损吗?

会,这样用微动开关非常快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