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测试仪有可能烧坏场效应管吗?

楼主(2020-09-23):
有一种晶体管测试仪,只要把晶体管的引脚插在上面,就能显示出是什么类型的晶体管,同时能分辨出引脚排列。看使用说明书能鉴别场效应管。但是我以前听说3dj6这种场效应管,非常容易被静电击穿,那么3dj6放在晶体管测试仪上安全吗?向各位老师请教。

网友:
3DJ6不怕静电。

网友:
晶体管测试仪没有静电那么高的电压,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

网友:
要小心静电。接上拆下都要小心静电,和感应电。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测试仪,但只要他的测试电压小于3DJ6的栅极耐压 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静电几千v,测试电压才几V

网友:
J型的不怕静电,mos的怕。而且怕静电的多是旧产品,新产品都有保护,基本不怕。

网友A:
二回事
那个仪器测试电压是很低的,也是针对现在的场管。

楼主说的那种老场管是内部没有静电保护的。
手指碰到管脚或手拿管子去插在仪器上的瞬间,或许就打坏了。
测这种古董管要放在3M的静电板上测,手环戴防护带

网友:
3DO1之类的老场管才怕静电击穿。

网友:
3DO...型才怕静电

网友:
不会,我测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回事
那个仪器测试电压是很低的,也是针对现在的场管。

3DJ6是结型场效应管,栅-源/栅-漏都是个PN结,这结构相当于二极管,不怕静电。请搞明白了再回答,免得误导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J6是结型场效应管,栅-源/栅-漏都是个PN结,这结构相当于二极管,不怕静电。请搞明白了再回答,免得误 ...

我回答时已看到楼上坛友的回答
我要说的意思是哪些老的没保护的要防静电
现在新的DS都有二极管的没事
脑子这么想的,实际没注明。抱歉

坛友有专业的有业余的,只是个人交流不是学术论证,说错肯定是有的,其他人都可及时指出。不存在误导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