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缸没力怎么修???

楼主(2020-09-23):
有台液压手推车的液压缸没力,怎么踩升降平台都没法升起来,有人说加点液压油就可以了,不知道对不对??要是加液压油的怎样加??在什么地方加??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止回阀的问题,前几天刚把两台堆高车的油缸更换了,本来打算修理,又考虑现在的制造质量 有些地方的使用寿命到了。。。。修了也用不了几天,果断换了。

咸鱼淘的 两只包邮500到家。。。。。。。你这个估计一只也要400-500块。

网友B:
不缺油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密封圈坏了,串油了。

网友C:
把密封圈换掉,因为缺油也是密封不良引起的;另外就是止回阀的问题,止回阀故障的可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油口。如果不缺油就检查密封圈和止回阀,这玩意简单的很

谢谢!!!请问多少油才算不缺油??因为这个东西没窗口看有多少油,不清楚要加多少油
请问那部份是止回阀??
左边那个杆能拔出来的,把那个杆拔出后看那到个孔底边有个小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缺油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密封圈坏了,串油了。

谢谢!!!请教要加多少油才算不缺油??因为这个东西没窗口看有多少油,不清楚要加多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密封圈换掉,因为缺油也是密封不良引起的;另外就是止回阀的问题,止回阀故障的可能不大。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止回阀的问题,前几天刚把两台堆高车的油缸更换了,本来打算修理,又考虑现在的制造质量 有些地方的 ...

谢谢!!!请教那部份是止回阀???
我这个是进口的手推车,质量应该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