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组装的753调台出现卡啦卡啦声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9-23):
调台中出现卡啦卡啦声,总是在固定频率出现,有的时候好像就没台了,再一调就又有台了

网友A:
可变电容换一下试试

网友:
你在调节时其实故障就是双联接触不良。

网友B:
请教一下,你用的什么管子,我也想装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变电容换一下试试

果然是可变电容的事,上一次安装就是它有问题,没有发现,换了换了可变电容就不卡拉卡拉响了。

有问题的双联

有问题的双联

有问题的双联2

有问题的双联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你用的什么管子,我也想装一台

三极管吗,低频用3AX31,高频用3AG1D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极管吗,低频用3AX31,高频用3AG1D

没有那种管子,我想用90系列的,不知道有没有人装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是可变电容的事,上一次安装就是它有问题,没有发现,换了换了可变电容就不卡拉卡拉响了。

果然让我猜中

网友:
检查可变电容薄膜是否损坏。如果可变电容薄膜没问题,拆开清洁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时外界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