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S18A型万能电桥的读数盘问题

楼主(2020-09-23):
QS18A型万能电桥,我的读数盘刻度转乱了,请问老师们该电位器转到底红线是指0还是0右边的竖线啊?

网友:
是0位线,度盘旋转角度有一点余量,量程之外还能旋动一点

网友(2023-02-27):
看说明书上有介绍这两个钮逆时针到底时正确的位置。
损耗平衡钮、读数滑盘钮向左到底时,都应对准0刻度右边的那条线,而不是0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