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做电子负责可以外接12V电源,不用TL431做基准吗

楼主(2020-09-23):
电路图是借用论坛里前辈的。外接12V直流电源供电,用可调电阻分压做基准,可以去掉TL431吗?
原图TL431只是提供一个2.5V基准电压吧
还有,为什么每路运放只控制一只MOS管,可不可以1路控制4个管子

网友:
1,如果外接12V是稳定的,TL431可以省去。
2,MOS管的栅压离散性较大,如果直接并在一起,会先累死栅压低的,再由低到高全部报废。

网友:
TL431的稳定性比较高,而且价格也不高啊,电源基准的稳定性比较好

网友:
这个电路我做过,电流一大就固定烧一个位置的管子,很怪

网友:
431建议保留。另外,每路运放控制一只MOS管是为了保证管子电流一致。

网友A(2020-10-30):
大神们,百忙之中请分析一路运放MOS管的工作原理。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们,百忙之中请分析一路运放MOS管的工作原理。万分感谢

这就是个直流恒流源。

网友:
万分感谢版主,太谢谢了,没想到能有详细的分析,我以为没人会听我的呼声,谢谢。

网友A:
再请问版主。C35 R34在电路中的作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请问版主。C35 R34在电路中的作用,谢谢

这俩货的作用您可简单理解成消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楼的图,运放没有采用标准画法,看上去不直观。

单独拎出来一个单元画了个图:

讲的不错,通俗易懂,学习了!

网友(2021-02-10):
哪位师傅讲讲原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