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德生R9700DX收音机两个版本的电路图

楼主(2020-09-24):
(图片)

网友:
一个是9700,一个是9700DX。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66718坛友:都是R9700DX的两个版本的电路图,而不是一个是R9700另一个是R9700DX。R9700是德生公司最早投放市场的二次变频超级短波王,R9700DX是德生公司升级换代产品,都是指针式收音机。  附图是超级短波王R9700;超级短波王R9700收音机采用了以74HC138为核心组成的轻触式电子开机、波段选择及关机电路,这是本机的另一个特点。

  74HC138是一块高速CMOS'8选1逻辑译码集成电路。该电路除具有工作电压范围宽(1.8~9V)、耗电极小(<10μA)的性能外,还有抗干扰能力强的特点。本机只使用了其中的4线(Y3、Y5、Y6、Y7),其输入端AO、Al、A2与输出端Y3、Y5、Y6、Y7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各引脚工作电压见本期资料栏。

  当本机在关机状态时(电池锁定开关K2仍处ON位置),IC3(74HC138)靠RO(1MΩ)提供约5μA的待机电流维持工作。

  根据其逻辑关系可知:当轻触MW.SW键后,IC3(7)脚输出高电平,使得Q8(9014)b极为高电平,Q8、Q9导通,整机得电;而IC3⑨脚则输出低电平,使D01导通发光作为MW.SW波段指示,同时Q3、Q5截止,使第一本振管Q4和第一混频管Q2得电工作;IC3(9)脚低电平时,Q6导通,IC1⑩脚为高电平,使内部AM/FM切换电路自动切换到AM工作状态。

  同时,轻触FM.TV1或TV2按键后,IC3(7)脚同样输出高电平,Q8、Q9导通,整机得电;IC3(9)脚输出高电平,Q6截止,IC1(16)脚为低电平.IC1内部切换至FM工作状态。IC3(9)脚的高电平还经R28使开关二极管D5(BA135)由截止变成导通状态,调频信号由天线经C13、D5、C12耦合至IC1的(1)脚,进行调频信号的接收;同时,IC3(9)脚的高电平还使Q3、Q5导通,使第一本振和第一混频级停止工作。由于TV2波段接收6~12频道电视伴音,当按下TV2键后,103(12)脚输出高电平使开关二极管D1截止,C6(18p)接人,Q7导通,开关二极管D2、D3由截止变成导通状态,将FM.TV1高放回路线圈L2短接和本振回路线圈LA接入,从而使其工作在TV2的频率上,实现6~12频道电视伴音的接收。D02、D03均因IC3(10)、(12)脚输出的相应低电平而导通发光,分别作FM-TV1和TV2波段指示。

网友:
两个版本性能有没有差别

网友:
我有一个R9700DX,  黑色,不知是哪张图?

喇叭好像25欧姆的。声音可以的!

网友:
上面的带远近程信号放大,是9700DX,下面的带中波和调频选择,是9700

网友:
用TA8122的是9700超级短波王。 用LA1260的才是9700DX,不同的两款机器。

这两机器我都有。

9700DX应该没有的TA8122版本,因为出9700DX的年代,TA8122芯片早停产了。

网友(2023-11-14):
9700  9为啥  没有9700dx  音质好听?

网友(2024-03-06):
R9700ΣаR9700DX12ΣR9700R9700DX

网友:
R9700是九波段,面板有按键,R9700DX是12波段,仔细看图纸,一个是R9700 一个是R9700DX。

网友(2024-04-12):
上面的9700DX与我的实机不同,这个立体声切换控制三极管有下拉电阻,我的没有。   下面的是9700不带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