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高手求助~直放四管机调试的问题

楼主(2020-09-24):
最近按《耳塞式晶体管收音机制作》这本书上的四管机电路,在洞洞板上试装一台玩玩,3DG6管子都用9018替换,三个偏流电阻用的100k或200k的电位器,低放用黄点的3AX31,调试的时候,低放级BG3、BG4的电流怎么都调不到1-1.2ma的区间,测了一下也就3-4μA。实际收听能收到本市的一个强台,声音还很大,杂音也很大,但基本收不到别的台,我装的另外一台直放三管机晚上靠窗至少七八个台。各位高手大佬帮我看看哪里可能出问题?元件参数不对还是两种管子匹配,还是焊接可能错漏?

网友:
我原来有这个商品收音机,火柴盒大小,电视造型,灵敏度俚停?湍苁盏

网友A:
9018的放大倍数比3DG6高很多。R3换成1M的试试。R5的阻值300K-1M

网友:
应该是9018的放大倍数太大,按原图参数管子都没有工作在正常状态,也许不用四级就够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18的放大倍数比3DG6高很多。R3换成1M的试试。R5的阻值300K-1M

我也感觉偏流电阻值可能有问题,有空试一下,谢啦

网友B:
调整R5使Ic3为1~1.2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R5使Ic3为1~1.2ma

我求助的就是R5调偏流,100k内怎么调,就几μ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求助的就是R5调偏流,100k内怎么调,就几μA

调R5,量R6的电压在1~1.2v就可以了。如果调不大就是管子有问题(接错或型号不对、管子坏)。

网友:
检查下管脚安装是否错误,我经常犯错!

网友:
耦合电容如果只接二极管(be结)的话,由于单向导电作用,耦合电容很快就充满电堵死了。

现在有了R3泄放,情况能好点;但是,R3很大,泄放慢,如果信号强,还是会堵死。

网友C:
BG4电流小时,R6上的电压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BG4电流小时,R6上的电压多少呢?

按大家说的我再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BG4电流小时,R6上的电压多少呢?

R6电压低,BG4电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没问题,但是图上标注的BG3和BG4的工作点测量方法却不对,标注的BG3的工作电流也不对。这是个1.5V供 ...

学习了,按您的方法我再调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楼主一个性能更高的4管耳塞收音机电路图。
BG1、BG2组成两级RC耦合高放,BG3是三极管检波器,BG4是音 ...

等我调试完手头的,一定试一下,您这个都是现在的主流元件,参数肯定更合理,新老管子混着用在经典电路上,总是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楼主一个性能更高的4管耳塞收音机电路图。
BG1、BG2组成两级RC耦合高放,BG3是三极管检波器,BG4是音 ...

这个电路,从左到右的电容都用瓷片电容吗?选什么参数呢,另外,您提到BG5,是BG3吧?感谢详细的调试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BG5写错了,应该是BG4。天线次级的旁路电容和BG3集电极的低通滤波电容,可以用0.01μF~0.022μF,BG1~B ...

收到,我都用独石电容试试吧

网友E:
觉得应该检查磁棒线圈电感,可变电容,谐振频率范围是否合理,收一个台,至少说明直放部分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觉得应该检查磁棒线圈电感,可变电容,谐振频率范围是否合理,收一个台,至少说明直放部分工作正常。

感觉还是元件参数不对导致没有选择性,就一个台音量杂音都特别大,别的台根本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没问题,但是图上标注的BG3和BG4的工作点测量方法却不对,标注的BG3的工作电流也不对。这是个1.5V供 ...

按您的方法,BG4集电极调到3MA,啸叫声很大,盖住了电台声,R1换了1mΩ,R3换了750k,短路了再生线圈,天线用100毫米磁棒,70+8匝,您判断还哪里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您的方法,BG4集电极调到3MA,啸叫声很大,盖住了电台声,R1换了1mΩ,R3换了750k,短路了再生线圈,天 ...

为保证选择性,BG1偏流调到了0.1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楼主一个性能更高的4管耳塞收音机电路图。
BG1、BG2组成两级RC耦合高放,BG3是三极管检波器,BG4是音 ...

冰岛你好,按您这个电路在洞洞板上搭起来,不管怎么调R1,R2对正极的电压都是零,BG1集电极上没有电流,集电极对基极电压0.69,集电极对发射级电压0.74,您感觉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插耳机调的

楼主:
有个疑问请教一下,这个电路,BG1集电极为什么接电阻而不是高扼圈呢?

楼主:
冰岛老师,这个电路您搭过吗?调试还需要注意哪里?

网友(2020-11-04):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