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老ATX电源

楼主(2020-09-24):
3FT8C+光耦,电脑关机后母座将会自动断电
简直就是一个固态继电器啊

楼主:
光耦是 MOC3063,看接线应该是直接接了电源的5V,没有电阻等其他部件了
没注意看,背面有贴片,有个471的电阻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A:
这样电源我有20多个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电源我有20多个好的!

现在基本没这个设计了,显示器都支持自动待机了
这种设计用在老显示器上超级棒

网友:
其实这个联动插座的设计还是很有用的,即使显示器不用了,还可以联动开关音响的啊,现在电源几乎见不到这样的了。

网友:
现在省钱都来不及,还给你设计那么好的,想都不用想

网友B:
以前的电源有可控的220V输出,供显示器用的。能把电路图画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电源有可控的220V输出,供显示器用的。能把电路图画出来吗?

直接并在输入端。

网友:
这个电源不算老,老式长城电源220V是用美式插座直接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电源有可控的220V输出,供显示器用的。能把电路图画出来吗?

网友:
直接在ATX电源12V上并个继电器不是更容易?

网友(2021-01-29):
感觉还是老物件用心

网友:
这个好,相当于固态继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