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付

楼主(2020-09-24):
家用电扇有主绕组和付绕组,在付绕组上抽头调速行吗?主付绕组连接处为1,付绕组第一和第二线圈连接处为二,付绕组第二线圈和第三线圈连接处为三,这样我试过能转,能调速,不知道这样能不能长时间运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害处?请教各位师付教导,谢谢。

网友:
电风扇的调速

网友:
现在的风扇不都是这样调速的吗?

网友:
简单的办法加一个可控硅调速控制电路即可。

楼主:
谢谢几位师付的指教,我看有的资料上说是三个绕组,主绕组付绕组和调速绕组,我这样少了一个绕组,用付绕组调速,是不是偷工减料了,听说现在有的电扇就是这样子,这样能长时间运转吗?有付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