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输出问题-2 谢谢

楼主(2020-09-24):
移动电源输出问题 谢谢 [复制链接] 输出 (2).jpg

断开后面的输出部分电池和保护板是好的已测试电池充放电正常 应该是输入输出部分有短路 路过的帮忙看看 谢谢!!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86808 之前应该是没有问题

网友A:
把所有大的贴片电容测量一下有没有短路,有就拆出来测量!国产大容量贴片电容很多短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大的贴片电容测量一下有没有短路,有就拆出来测量!国产大容量贴片电容很多短路坏的

感谢回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