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音质关键模块的讨论

楼主(2020-09-24):
对于运用于DTS或AC3等解码的电路一般设计模块:
SPDIF解码----DAC-----IV-----LPF
当然除了电路以外,板子上的电源、电容选材也影响音质。
那么对于电路和元器件对音质的影响,尤其是哪一块的影响有研究比较深的大牛出来讲课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核电可不能乱听,至少要限制时间,每天听个把小时没问题,倘超过这个时间,沿着电线传来的核辐射对人体 ...

以后希望勿再重重复复这些无聊论点了.降低本区可读性.令人反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学问可大了,水电火电还是核电。电源线保险丝大神们讲的头头是道。不说了留楼下补充

这核电可不能乱听,至少要限制时间,每天听个把小时没问题,倘超过这个时间,沿着电线传来的核辐射对人体有害。
还有,女性多的发电厂传来的电低音严重不足,这一点非常明显,即便是大功率低音炮也是满箱的脂粉味儿。

网友:
理论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核电可不能乱听,至少要限制时间,每天听个把小时没问题,倘超过这个时间,沿着电线传来的核辐射对人体 ...

这是那跟那,声音还有这玄学,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那跟那,声音还有这玄学,唉

我觉得是玄学。从电子理论原理来讲,基本无差别。一般人是根本无法区别。可能跟不同人的心理学有关。大家不要钻牛角尖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