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产的电磁炉电饭煲电源坏了

楼主(2020-09-24):
同事拿来一个电饭煲,说是韩国带来的,最近坏了,让我瞅瞅
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精神,拆开发现就是电磁炉做成的电饭煲
上电后全机无反应
后发现是电源板坏了
拆下电源板发现是TNY276pn组成的开关电源

现症状为:
各输出电压低。但有一个电压正常
想不明白的地方:如果芯片坏了,那要么没有输出,要么电压都不正常
如果是变压器坏了,要么有电压输出,要么没有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另那个VDD电压就是那个电池电压
那个STD脚不知道是干啥用的了,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所测电压有没有断开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测电压有没有断开负载?

都是断开负载所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5V正常,先不要动电源,查一下有没有开机信号~

5v应该不正常
韩国佬跟国产的不一样
从左往右分别是20v 15v 5.2v  5.7v就一个5.7v的输出正常

网友A:
我觉得应该从STD脚入手

网友C:
有电容ESR表首先挨个查查电解电容是否有失效的,没有ESR表那就得先挨个换换滤波电解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从STD脚入手

关键不知道STD是啥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容ESR表首先挨个查查电解电容是否有失效的,没有ESR表那就得先挨个换换滤波电解电容试试。

有这个概率,明天代换试下电容,但估计概率不高

网友D:
查到一片TNY267P的文档(https://wenku.baidu.com/view/676 ... c0975f465a4bb.html#),贴上它内部图。不知道楼主关心的STD脚是指这个芯片或者这块板上的哪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到一片TNY267P的文档(https://wenku.baidu.com/view/6768605df32d2af90242a8956bec0975f465a4bb.html#) ...

板上的脚,不是芯片的脚

网友E:
断开300v输出 ,辅助电源 给控制供电  来及测试 功能是否正常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断开300v输出 ,辅助电源 给控制供电  来及测试 功能是否正常操作,

这个就是辅助电源,给控制供电了,全机无反应,就是上电啥反应也没有,指示灯,语音等都没有
原因就是输出电压太低了

网友F:
板上有一个电池,它的电压正常吗?而且电池的旁边还有一个跳线,是不是有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上有一个电池,它的电压正常吗?而且电池的旁边还有一个跳线,是不是有关联。

电池电压就是VDD电压,3.6v正常的。
跳线是电池负极对地的接通
相当于一个开关,现在这种情况对地是联上的,也就是没有市电时,给时钟芯片供电,保存设置用
去掉跳线,就断开电池了,没有市电时就啥也不保存了,恢复出厂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容ESR表首先挨个查查电解电容是否有失效的,没有ESR表那就得先挨个换换滤波电解电容试试。

报告输出电容正常

网友:
跑一下线路自然一目了然。

楼主:
受到桃花园坛友的提示
最新测试结果如下
去掉q23后各输出电压均正常
也就是说,电源的本身没有问题
问题就出在红圈部分
个人认为红圈部分为控制或者保护电路
红箭头所指细线正是前面讲过让人不知是啥的STD脚
由此推断,STD脚为控制脚,原理为:由控制芯片输出一个高\低电平,经过STD脚来达到电压是否输出的目的

网友:
STD应该是英文stand by的简写,待机的意思

网友:
电磁炉电路常用标注英汉对照表

stand by(待机),通常缩写为STB,但缩写为STD也是可能的。
顺便发个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