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电视屏幕请教

楼主(2020-09-24):
乐视超4MAX70,屏幕上面偏黄,下部中间有一团暗影,看电视时影响不大,请教电视达人,这个是灯条问题还是背光板问题?或者是液晶屏问题?可以修吗?谢谢

楼主:
大佬们呢?

网友:
导光板或者是聚光膜 自己不好弄

网友:
找人处理,大屏幕拆装不易,弄得不屏幕报废

网友(2020-10-27):
好像是背光板有点热变形了吧

网友:
这是玻璃屏后面的一层菲涅尔导光膜(不知道名称叫什么,我自已䁫说的)起皱了 或者 是生产时和另外一层柔光膜(非标准名称)顺序装反了,我修过这种情况,玻璃屏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薄,拆装时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再小心再小心再小心再小心再小心,这些都是血泪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