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显像管管座怎么换?

楼主(2020-09-25):
画圈的三个插口,是直接把线插进去就能了吗?还是有什么要领?

网友:
直接插不行就把红色黑色的小卡子拔出来一截再插。

网友:
你这种是直接插入进去的,但拔出来要按下小卡子。还有一种不管插入还是拔出都要向上提卡子。要领就是,如多股线要上锡后才容易插入。

楼主:
谢谢楼上热心的各位老师,一会儿我试一下。

网友A:
飞利浦的吧,普通的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的吧,普通的一样啊

康佳的,已经换好了。

网友:
这是三根聚焦线吗?第一次见啊

网友:
居然还有人用大屁股的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