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音频放大中使用这只管子?

楼主(2020-09-25):
      淘来几只ECH3电子管,想用在音频放大,不知是否可行,向各位请教,先谢过了。

网友:
小信号音频放大,没问题。

网友:
前置,推动,倒相,都可以的,可惜管子稀少,管座稀缺,资料不足,不太好开发。

网友A:
变频管, 音频P用没有

网友:
好像是6F系列同类型?

网友:
是变频管,国产的6什么8的,没有参考资料。有些资料是开发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管, 音频P用没有

和6U1有些接近。做变频。当然了也可以用在音频电压放大。做推动级。接成三极管用。

网友:
这是做音量动态扩充器的必选。不然只能接受九十年代到二千年间音量大战时代的调音师音质了。

网友:
六极部分g1是遥截止性质,三极和六极部分共用阴极,三极部分信号栅极在内部与六极部分g3连接,因此使用受到局限。

网友:
收音机变频用的,它的后代就相当于国产的6U1

网友:
用于音频还是算了吧

网友B:
本人宁愿低价收留一般搞不定的各种垃圾管子。

网友:
我也是,你转卖给我,由我来开发。我用6A2做功放也试,这东西做混声都比6J4好。

楼主(2023-10-05):
引用 网友B:
本人宁愿低价收留一般搞不定的各种垃圾管子。

院长,给个地址,送你一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院长,给个地址,送你一对。

谢谢老兄的好意,最近家事繁多,暂时没有时间玩管子,以后有机会再研究吧。

网友C:
有给电子管测特性曲线的仪器,给它测测,就行!多极管接成五极管、三极管,测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给电子管测特性曲线的仪器,给它测测,就行!多极管接成五极管、三极管,测曲线!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兄的好意,最近家事繁多,暂时没有时间玩管子,以后有机会再研究吧。

好的,知道了。

网友D:
我有一些它的后代:ech81、ech8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些它的后代:ech81、ech84.。。。

你好,用在音频放大吗?

网友:
是的,有些变频管g3当信号输入,没多少遥截止特性,可以当锐截止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