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51单片机,卡在了中断这一节

楼主(2020-09-25):
困惑就在于,运行,发生中断时,主程序此时正运行到哪个位置了?按对教程的理解,不用关心这点,哪个位置都有可能发生,有中断信号主程就暂停,跳转执行中断函数,最后又跳回主程继续
可是,很多同一变量同时存在于中断程序与主程序代码段中。中断函数先于主程计算该变量。与主程先于中断函数计算该变量,感觉这变量值不可控啊。
戓者说,一段代码,需要插入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插入的位置未知(哪儿都有可能),这段代码最后运算结果也是不可控的嘛。

楼主:
大白话倒听的明白:正在看电视,有人敲门(有中断信号),去开门,开完门,继续看电视。
可一拿起书看到中断这一节就发蒙

网友:
你当然要考虑中断对对主程序的影响了。要保存状态值。

网友:
中断程序中定义的变量与主函数程序中定义的变量都是局部变量;如果是在主程序前定义了全局变量并在主程序和中断程序中使用,则首先要看主程序中开启中断的位置

网友A:
中断函数里面尽量不用“全局变量”,除非你“很自信”;
程序小还好,很大的话,程序中多处“读”或“写”全局变量,会“失控”的;只读就无所谓了;

网友:
无法理解为什么不可控

网友:
好好看看堆栈的内容吧,中断时用它来暂存需要保护的寄存器或变量的值!

网友:
如果你用C语言的话,编译器会自动为你处理好中断的现场保护和恢复过程,你只需要确保你在中断里不能随意干扰主函数内部使用的变量,这就涉及到如何进行同步。最简单的办法是,中断程序使用一组独立的全局变量,其中一个作为标志,进入中断以后留下标志,主函数反复查询标志来确认是否进入过中断,以及应该怎么处理中断函数产生的数据。处理完了清空标志。

网友:
中断是非常好用的特性, 中断有并发的效果,你在主程序循环,不用担心漏掉其他的事情,它来了就在中断程序再去处理。

中断还有一个嵌套的功能,不同优先级的中断,优先级高的可以抢占低的中断,中断里再发生中断,象套娃一样

中断+DMA就更强大了    事件触发->自动启动DMA->数据传输->完成产生中断,整个过程你可以做别的事,中断出现后再去慢悠悠处理。如果是轮询,你得不停地查询标志,发送接收每一个字节都要你参加,这期间,无法做别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函数里面尽量不用“全局变量”,除非你“很自信”;
程序小还好,很大的话,程序中多处“读”或“写” ...

不需要“很自信”,中断里设置全局标志,回到主程序再处理,也很常见的做法

网友:
版主的疑惑, 在正规的编匯语言或者编写操作系统教程中, 会有触及,多线程 必需要处理的问题。

单片机的中断比较简单, 但是, 仍要视乎编程语言和有没有操作係统, 使用除错器。

网友:
我的做法是,全局变量,只在中断中修改,主程序只能读。

网友:
中断不是越多越好,也要考虑重入因素、中断需要压栈出栈操作也是一种负荷。

网友:
用汇编语言就不会有这个困惑了。

网友:
中断的时机就是不可控的,所以你要是需要用中断,就要想清楚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13楼的朋友说的是一种方法。

另外中断也是可以被中断的,新人可能不太好理解,慢慢想。
几乎是一定要避免同一个中断来源的再次中断,否则栈内存早晚被耗尽,就跑飞了。

经验之谈:中断代码执行时间要尽可能的短,几乎不能有IO操作,IO操作都时间太久了。

另外,c语言里,中断里面会修改的全局变量,必须有volatile声明,否则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麻烦。

网友:
初学的可以试用下Virtual51

网友:
去年比葫芦画瓢按示例学习,中断串口通信等等一塌糊涂,重新学习买了本书,带视频中断和定时器讲的比书本还详细,100多兆不能上传,给个书名《51单片机 C语言程序设计教程  王云》

补充内容 (2020-10-8 09:29):
见笑了楼主的中断概念过去也看到过楼主的困惑和各位老师的不同方向的解答也受益匪浅堆栈先进后出的工作原理也是在看pc时都看过去年是跟着示例学习对串口对参数设置都很迷惑单片机构造图和工作原理图不同看书才明白

网友:
书看的太多就傻了

网友:
变量不可控啊,你要定义全局变量还是静态变量,或者说定义的变量分开不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