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整流二极管易损

楼主(2020-09-25):
半年内修理3台使用肖特基整流二极管的机子,一台跑步机一台看尚49寸智能彩电,一台不记得了,都是电源板肖特基整流二极管短路,损坏的分别是SR360/SR5100/SR510,看尚彩电的SR510用2个HER303并联替换,不发热。貌似SR系列的肖特基二极管不靠谱,电源问题拆机后先检查,事半功倍。

网友A: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开关电源的易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开关电源的易损件。

当年的显像管彩电,同样是开关电源,那时还没有肖特基,纺锤形高频整流二极管,虽然有热量,很少会损坏,怀疑肖特基管是封装惹的祸。

网友:
纺锤形高频整流二极管好像是叫玻璃钝化封装,比普通的塑封二极管高级,可靠性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年的显像管彩电,同样是开关电源,那时还没有肖特基,纺锤形高频整流二极管,虽然有热量,很少会损坏, ...

哈哈,那种玻璃二极管的温度频率耐压效率等性能确实很强,我曾用防风打火机烧红了都还能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年的显像管彩电,同样是开关电源,那时还没有肖特基,纺锤形高频整流二极管,虽然有热量,很少会损坏, ...

我觉得是管子的质量问题,早期大功率开关电源的高频整流二极管也采用现在的封装形式但故障率并不高。
手头有几个90年代后期的艾默生、华为等48V20A、25A开关电源,华为的电路跟艾默生是一样的,二十多年过去了仍正常使用,到我手之前都是24小时连轴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修了个电动车充电器换了个4007,用了几分钟就冒烟了

开关电源的高频侧整流不能用4007低频整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修了个电动车充电器换了个4007,用了几分钟就冒烟了

1N4007是低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