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舱轻易不要清洗!

楼主(2020-09-25):
   神车雪佛兰科鲁兹,09年的,今天上午在修配厂换完机油散热器,修车师傅说之前发动机上渗漏了很多机油,为了便于观察这次换的散热器是否成功,建议我去刷车场把发动机表面的油污洗一下,这样万一再漏一眼就能看到,想想也是这么个道理 ,发动机也确实太脏了。

  下午开到刷车场,老板说清洗发动机加刷车一共70,我问发动机舱用水枪呲没问题吧?老板拍着胸脯说肯定没问题!别说你这车了,奔驰宝马我都这么处理过无数个了!我说那好,你就来吧!老板用一种叫机头水的液体,先喷在发动机上,包括周边的线路和零件也喷了,几分钟后用刷子开始刷,刷完又用水枪喷,你还别说,这么一弄确实干净多了!几乎所有的东西都露出来类似新车的颜色。还没等干,老板又开始刷车了,不一会儿刷完了,给完钱,我把车倒到外面,给下一辆车腾地方。等我倒出去好,挂上前进档,车突然熄火了!重新打火,打不着了,仪表盘上
亮起了很多故障灯。

  这下糟了!老板也上去试了几下,有时候能启动,但是站不住火,正好旁边有一家修理店,老板也认识,让修车师傅过来看看,修车师傅看后说先用压缩空气吹吹看看,里面也很多地方有水。结果一顿吹,确实有些效果,故障灯只剩两个了,一个是发动机故障灯,一个是带P的旁边好像无线电波发射图案的灯,师傅说这个是倒车雷达灯,这时能着火了,还是一会儿就灭,站不住,有一个继电器还嗒塔响,师傅说有可能是电脑板坏了,老板说再晾晾试试,真是郁闷,这时已经快三点了,这一天的计划全部打乱。

  总不能一直等着吧?我去附近溜达了一个小时,回来后试了一下,那个带P的报警灯消失了,但发动机故障灯还有,那些指针也一晃一晃的,启动还是站不住火,师傅把仪表接上,显示有几个地方有问题,但却找不到具体哪的问题,好在现在能开走了,就是抖动的厉害,师傅让把车开到十几米元的修理部门口,好便于检查。涮车场老板这时说所有的车无论贵贱他都是这样清理的,所以我的错肯定是有什么问题,言外之意是不关他的事,我说我不是讹人的人,但我的车刷发动机前确实一切正常,你要不要推脱责任,一会儿能修好比什么都强,而且我认为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估计就是哪个地方谁没干,哪个传感器联电了,现在不要推卸责任。

  车一窜一窜的总算是开到了修理部这十几米的距离,师傅又是一通检查无果,我说要不放你这一夜试试?师傅说那就放一夜试试吧!我找了两棵树之间不碍事的地方准备停在那,忽然发现所有的故障灯都灭了!怠速也稳了,又着了十分钟,一切正常了!看来还是进水的原因,又着了一会儿,加油门都正常了,我家离这就两公里,忐忐忑忑的开回了家,一路上一切正常!

  通过我这次经历,奉劝大家发动机舱不要轻易清洗!切记切记!

网友:
车洗完后应该用压缩空气吹一下。

网友:
老车了,很多塑料接插件高温老化了,一用力就碎,密封不好,这情况是检插件进水接触不好。发动机电脑倒没那么容易坏,发动机电脑密封较好。很可能是点火线圈那里密封不好。科鲁兹就不是个省心的主,09年的到现在节气门加热水管,节温器座、点火线圈,气门室罩盖,水泵,副水壶,水箱不出意外肯定要换,如果是自动档 不知兄台的变速箱安好。09年SX的握个手

网友:
我也冲过发动机,没事。

网友:
发动机舱不是用水直接洗的,用喷壶的除尘枪

网友A:
一直自己水枪洗,从来没出过问题,前提必须冷车。

网友:
看起来 就是某些传感器密封不好,进水之后信号不对, 等水干了就好了。

网友:
还是要吸取教训。

网友:
汽油发动机我都不敢用水洗,你们还用高压水枪喷。牛!

网友:
经常看洗车店高压水枪冲洗,一直不敢试。想想也是,好多插头,发电机漆包线都是裸露的,泡水了啥后果?能冲洗后快速烘干也许好点。

网友:
我的车三年多了,发动机舱里比较脏。前些日子上网买了发动机外部清洗剂和橡塑件保护剂,还有压力喷壶,准备自己洗一下发动机舱。
都准备好后打开机舱仔细观察,发现只有尘土没有漏油,于是决定只用水洗。
先用塑料袋把发电机包好,然后用喷壶冲洗,用抹布擦,清洗干净后等着风干。
等的时间不长,把包着发电机的塑料袋拿下来,怀着忐忑心情将发动机打着,看着显示屏,没有故障灯亮,盖上发动机舱盖,怠速等着水温上来一点,关闭发动机,发动机舱清洗完成。

网友:
没事洗那里面干嘛,实在想不明白。。。。。

网友:
用酒精洗,就是怕着火。

网友:
最好夏天洗,洗完晒晒太阳,在风干一∴小时,什么事没有。

网友:
我的车七年也没舍得洗过发动机舱.

网友:
何必去洗呢?拿毛巾擦擦表面看的见灰尘就好啦!出问题了还不是自己找罪受?

网友:
车子本身有点什么吧,一般洗车场确实都这么洗,不过都是冷车。

网友:
朋友一个QQ洗发动机仓,进水了,烧了全车大线,他自己就是开洗车店的

网友:
老普桑怎么冲都没事

网友:
我经常洗发动机,用过一次机头水发现有一点腐蚀性就没用过,把发电机用塑料袋盖着
上面放一条湿毛巾防止冲走,保险丝盒等容易进水的注意水流方向,用高压枪清洗,
然后高压气枪吹去多余的水晾干,气雾清洗工具我也有,清洗慢木工气泵不够用,
闭上眼睛(瞎)洗是不行的,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
2009年别克君越,多次直接高压水枪冲洗发动机舱,只有方向机助力失效3分钟,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我自己洗车,肯定顺便把发动机也冲洗。而且是高压水枪。

网友:
按照我的想法还是不用水冲洗为好,上次洗车,洗车店要用水冲洗发动机舱,我都没让洗,觉得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自己水枪洗,从来没出过问题,前提必须冷车。

对的,冷车是重点。

网友:
发动机仓里面的线基本都是阻燃管套着,时间长了管子老化了,还是不洗的号

网友:
这个车故障本就多,金属高温用水激一下,或者电视机用水洗一下。可以吗?哈哈

网友(2020-10-28):
学习了,有过洗的想法,但 一直 用布擦。。

网友:
不洗发动机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