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普源DS1104Z可以查看开机次数吗?

楼主(2020-09-25):
如果可以,怎么操作啊?

网友A:
开机时间肯定有记录
在设置里找
我是1052B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时间肯定有记录
在设置里找
我是1052B的

1052听说可以升级300M,咸鱼二手800想收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52听说可以升级300M,咸鱼二手800想收一台

再便宜就好了

没暗病可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时间肯定有记录
在设置里找
我是1052B的

我百度了,只找到1052E的查看方法,按照1052E的方法操作,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