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0万用表问题请教

楼主(2020-09-25):
后盖电池仓里面,请问这个东西是什么用途?
还有就是测量的时候,表针要来回摆动好几次才能慢慢静止,这又是什么问题?能治?

网友A:
保险丝并联电阻
应该是阻尼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并联电阻
应该是阻尼不行了

谢谢解答,这个位置不是应该装电池吗?
您说的这个阻尼问题怎样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这个位置不是应该装电池吗?
您说的这个阻尼问题怎样解决?

那个位置大小的电池我没见过,非标?
本矿坛有几篇不错的关于阻尼的文章,你自己搜一下阻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链接
http://www.crystalradio.cn/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422&orderby=lastpost&ascdesc=de ...

非常感谢

网友B:
1.电池仓里面这个是个假电池,用于外接电源用的,如果有15V电池就把它拿掉。
2.指针摆动多次才能停下,是由于表头分流电路里面有电阻断了,一般都是几个小电流档所接的绕线电阻损坏。这时你的表测量的值应该会偏大。仔细查找很快就能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电池仓里面这个是个假电池,用于外接电源用的,如果有15V电池就把它拿掉。
2.指针摆动多次才能停下,是 ...

谢谢解答,精度偏差多少还真没注意到,明天我拿个数字表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