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信号发生器问题

楼主(2020-09-25):
电子管信号发生器,用频率计测了一下,一点也不准确,而且频率电位器开大,频率反而减小,拆开看了下管子是6N3,6A2,换了两只管子还是一样问题,哪位老师有电路图

网友:
这种教学仪器不要指望有多高的精度,随便找一个二手高频信号发生器都比它强,此外所有仪器设备都要定期检验校准。

网友:
您有频率计调发生器到想要频率即可。重新标住一下。

网友:
还是花上几十元钱买个晶体管的信号发生器啦.论坛里经常有卖的.
你的那个本来就是教学仪器而已,而且时间又那么长,一直没有校正过.估计不少零件精度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