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胆机一个声道有电流声

楼主(2020-09-26):
前几天装的一台FU50电子管功放,左声道电流声明显,不接音源就有,可以排除电位器以及输入信号所致问题。与右声道对调过所有电容以及电子管都没有变化!怀疑管脚接触不良,检查左边的管脚都没有问题!线路检查没有发现异常。附图!请教各位老师给指点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装过两台,都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遇到问题是好事。就怕遇不到问题。遇不到问题,永远都是焊接工。

网友A:
重点查接地,是否做到严格一点接地,否则会从接地线引入交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接地,是否做到严格一点接地,否则会从接地线引入交流声。

谢谢解答,中间竖着的就是总地线!如果是地线引入,应该两边都有交流声才是。

网友B:
信号输入的地也有讲究,需接在前级管的阴级,或将有交流声道的信号输入地检查下

网友:
和阴极地并

网友C:
是靠近扼流圈的那个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输入的地也有讲究,需接在前级管的阴级,或将有交流声道的信号输入地检查下

谢谢解答,左声道不接音源输入电流声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靠近扼流圈的那个声道?

是的,昨晚移开扼流圈也是一样的,没有改善,以前装过一台EL34,同样的布局,没有这个情况,我想应该能排除扼流圈的影响。

网友D:
我们只隔山打牛!你会装机这点查不了?还是一边有,检查从第一级输入胆断开始查,看你按那块小电路板是什么?查查前级各电阻有没有对,再或者偶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只隔山打牛!你会装机这点查不了?还是一边有,检查从第一级输入胆断开始查,看你按那块小电路板是什么 ...

谢谢您的分析!就是都按照自己的能力都查过了,找不到原因😂。第一时间就是左右对调耦合电容。电路板是蓝牙模块,朋友要加装的。这条输入线不接和蓝牙不装时就出现了电流声。所以前级可以排除。昨天断开电位器到电子管之间的输入线都还是有电流声。

网友E:
是不是功放管的退耦电容坏了

网友F:
按信号走向,搞个电容依次将各级栅极和屏极与地进行交流短路试试,看看噪音在哪发生的。

网友G:
解决机器交流声是 焊胆机技术的一大进阶和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功放管的退耦电容坏了

如果是功放管的问题,那左右对调后应该会有变化!但是问题还是出现在左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解决机器交流声是 焊胆机技术的一大进阶和考验。

之前装过两台,都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功放管的问题,那左右对调后应该会有变化!但是问题还是出现在左边。

ufo3001说的意思是退偶电容好坏,不是功率管有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H:
ufo3001说的意思是退偶电容好坏,不是功率管有毛病

所有的电容都左右对调过😂

网友F:
总觉得应该不是元件的原因,估计是走线或接地点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觉得应该不是元件的原因,估计是走线或接地点的问题吧。

我拆了打算重新布线,发展电源输出牛上标注的5V与3.15V的空载输出电压值不对,测量3.15V的2个输出正确的应该是6.3,实际测量值是10V,5V的实测应该是10V,实测只有8V。也就是说电源上标注的与图示的反了。6.3V因该是12.6,实测18V了。我想是不是这里有关系,现在重新接一遍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拆了打算重新布线,发展电源输出牛上标注的5V与3.15V的空载输出电压值不对,测量3.15V的2个输出正确的 ...

按理,交流声与电压高低应该没关系。但,既然有误差,也是得搞清楚原因为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按信号走向,搞个电容依次将各级栅极和屏极与地进行交流短路试试,看看噪音在哪发生的。

这是老办法了,但是你不说,我们也想不起来了,你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老办法了,但是你不说,我们也想不起来了,你很棒

最笨的笨办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拆了打算重新布线,发展电源输出牛上标注的5V与3.15V的空载输出电压值不对,测量3.15V的2个输出正确的 ...

要测有载电压。还有就是弄根线接在底盘上然后用线头挨个碰所有地线的远端。信号屏蔽线是不是两头都接地了?是不是两根线不一样?把电位器关小了有没有变化?电子管的各个电极电压对称不。这都是问题,最后考虑一下出变

网友:
把前级放大和倒相管换个新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理,交流声与电压高低应该没关系。但,既然有误差,也是得搞清楚原因为好。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测有载电压。还有就是弄根线接在底盘上然后用线头挨个碰所有地线的远端。信号屏蔽线是不是两头都接地了 ...

都有接地的,不接去信号就有电流声,所以排除输入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信号走向,搞个电容依次将各级栅极和屏极与地进行交流短路试试,看看噪音在哪发生的。

请问用多钱参数的电容合适?具体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用多钱参数的电容合适?具体如何操作?谢谢!

二十微法试试,另外,输入屏蔽线接地不要两头都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十微法试试,另外,输入屏蔽线接地不要两头都接。

好的,谢谢!现在信号线的地线,一端是和机箱,一段时间接到电位器,再由电位器的地线接到主接地点。

网友C:
拔掉前面的管子,只留后面的管子。

网友I:
地线用一根粗铜线全部连起,然后一点接地!不要利用机壳做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掉前面的管子,只留后面的管子。

你的意思是说拔掉5J8P,留下FU50,这样确认交流来自于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地线用一根粗铜线全部连起,然后一点接地!不要利用机壳做地线!!!

谢谢!

网友H:
哥们,机子咋样了,等待下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哥们,机子咋样了,等待下文呢。

😃这几天没空,等明天晚上再看看,谢谢支持与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没空,等明天晚上再看看,谢谢支持与关注!

请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没空,等明天晚上再看看,谢谢支持与关注!

机子咋样啦

网友J:
几乎所有的机子左右声道都是一模一样的电路结构,其中一个声道是好的这就是“样榜”,拔掉所有管子,由后往前逐级插入,左右对比,能较快且准地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几乎所有的机子左右声道都是一模一样的电路结构,其中一个声道是好的这就是“样榜”,拔掉所有管子,由后往 ...

朋友,机子咋样啦,又组了一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朋友,机子咋样啦,又组了一遍吗

比楼主还着急
放心,只要明白交流声的产生原因,肯定会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朋友,机子咋样啦,又组了一遍吗

兄弟,谢谢关注!搞定了!闹笑话了,原来是输出牛的一端接到未整流的线路里去了。前天半夜思来想去是不是哪里接错了,然后查看照片确实是这样。昨天早上改过来就好了 丢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谢谢关注!搞定了!闹笑话了,原来是输出牛的一端接到未整流的线路里去了。前天半夜思来想去是不是 ...

小点声,小点声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兄弟,谢谢关注!搞定了!闹笑话了,原来是输出牛的一端接到未整流的线路里去了。前天半夜思来想去是不是 ...

我们无线工作者,其实有很多机会学习其他行业的优秀经验.就看自己无线电人,看不看得起其他行业,

如果我们学习机床电路工的操作,线编号,点设号;例如栅极点有三条线,设三个号,焊一条线钧图纸上红色线

立即画黑色.养成习惯,那怕是二十个波段.三十只管也不怕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们无线工作者,其实有很多机会学习其他行业的优秀经验.就看自己无线电人,看不看得起其他行业,

如果我 ...

谢谢!受教了!!

网友L:
从哪搞得套件?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从哪搞得套件?多少钱

淘宝买的套件!加邮费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