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什么电子管扩音机的输出变压器

楼主(2020-09-26):
请教是什么电子管扩音机的输出变压器和阻流圈,有数据吗?谢谢!

网友:
同求,4,733.328这个参数代表什么

网友A:
这是南京无线电元件五厂为 南京石城无线电厂定制的40W 定压式电子管扩音机输出变压器。【红叶牌电子管扩音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南京无线电元件五厂为 南京石城无线电厂定制的40W 定压式电子管扩音机输出变压器。【红叶牌电子管扩音 ...

麻烦问下,是用什么型号的电子管,有接线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下,是用什么型号的电子管,有接线图吗?

这种电子管定圧式输出没有意义了。应该是6P3 P  X4的推挽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南京无线电元件五厂为 南京石城无线电厂定制的40W 定压式电子管扩音机输出变压器。【红叶牌电子管扩音 ...

真是老道啊,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