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修MF10难题

楼主(2020-09-26):
收了个配件MF10万用表,原来只想拆几颗绕线电阻去救另一台10表,到手后发现表头居然是通的!但是表头引线没有了,而且灵敏度严重不足,只有16ua,说明上家尝试修过表头但失败了。
    现在我自己也想尝试把它修好,当个炮灰表来用,但表头平衡始终调不好,指针转动灵活无卡滞,轴承座也清洗了,还是不行。请问各位老师会是哪方面的问题?如图:

楼主:
还有指针垂直时指针回位不良,有时在0位左侧,有时又在右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指针垂直时指针回位不良,有时在0位左侧,有时又在右侧。

看下游丝有没有变形或粘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游丝有没有变形或粘连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如果是游丝有问题,那么指针水平时正常回位就不好理解了,现在只有指针竖立时才受到影响,不论角度多少都会有影响。

网友:
会否是动圈中心轴异常引起的?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如果是游丝有问题,那么指针水平时正常回位就不好理解了,现在只有指针竖立时才受到影 ...

有可能上家维修表头调整过轴尖两边的螺丝,如果调的过紧了可能把轴尖和动圈压变形,或者把轴承座损坏造成平衡不好。

楼主:
今天把表头充磁后测试,发现线性不太好,50ua调整到压线时,25ua电流显示为26ua,也就是指针在中线的读数偏大。

楼主:
表头线性有问题

楼主:
今天把表头线圈拆下来仔细观察,发现了线索,表针和线圈粘连处有些松动,用半滴502胶水粘牢。明天再装机试试看。

网友(2021-03-06):
表头线性好了吗

网友(2022-05-11):
    也修好了一块老电流表,刚开始是两个状态的平衡都不好,特别是像楼主那种垂直方向严重不平衡,放平还勉强,垂直放就严重偏右一大格,打开表后没有发现像楼主那样的线圈支架脱胶的问题。按上面坛友“爱是小微笑”提供的书上的平衡校准法,水平校得可以了,垂直还是严重。于是在垂直校准法中所说的d锤处加了一段直径0.2,长度2cm的铜丝焊住,再慢慢调整合适的位置,终于水平和垂直方向都校准好了,谢谢坛友“爱是小微笑”提供的资料。

下面是校准完成的uA表图,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都不错。有类似问题的坛友也可按此法校准平衡。

第一图是这个电流表测得的内阻。

网友:
MF10型表头的平衡比较难调,原因是游丝太软指针较长,MF14表头尺寸看起来和MF10表头差不多,但是好调得多。

网友(2023-05-04):
我的MF10本来平衡较好,自己越调调越失衡,研究好几天才接近恢复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