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UT61E换电池突然损坏故障维修

楼主(2020-09-26):
优利德UT61E换块电池,突然开机无显示,以为电池没有电,换一块新电池,闪了一下又不亮了。先检查二极管,量是短路,吹下来发现二极管又是好的。搜一下图纸,真有,三极管背靠背。打开电路板背面,发现一个电容烧了,16V10UF,用25V10UF电解电容代换,开机正常了,但蜂鸣档没有声音。检测芯片BUZOUT有电压1.5-2.5跳变。判断驱动HEF4069可能烧了,5元包邮。后来用示波器检测BUZOUT有方波,证明主芯片是好的。HEF4069BUT到货焊接,故障修复。

网友A:
是不是本来是使用过程中就损坏了,以为是电池没电了?然后换电池再......的故事?

网友:
换电池不会换出故障来的。别整这么复杂。

网友B:
测量电压数值偏高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楼主高手,不过这太可怕了,换个电池就挂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电压数值偏高是什么问题呀?

偏高到什么程度,这个偏高不好定量,10.00v显示10.01、10.1、11.0、20都是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本来是使用过程中就损坏了,以为是电池没电了?然后换电池再......的故事?

不好说,我上次也是胜利的表,没电了,没有关机,我直接换电池,结果,表就坏了。返厂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偏高到什么程度,这个偏高不好定量,10.00v显示10.01、10.1、11.0、20都是高

1.2v的充电电池测是1.8v

网友:
其实楼主是修好了两个故障。一是无显示,原因为电容坏。二是蜂鸣档不发声,驱动电路的4069集成块坏

网友D(2025-04-07):
楼主的描述很准确,就是换电池坏的。

质疑的人恐怕是没搞清楚这其中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描述很准确,就是换电池坏的。

质疑的人恐怕是没搞清楚这其中的道理。

什么道理?

网友:
换电池就会坏,有点脆弱了。9V电池新的也就10V吧,正负极反向碰了一下?

网友:
那个坏了的电容,在没换电池时,已经处于即将短路的临界状态。
换上的电池,起码比换下的电池电压高1.5伏,足以促使这个处于临界损坏状态的电容迅速短路烧毁。
于是,楼主所描述的故障出现了。

事实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说楼主的描述很准确。
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如楼主所说,很简单。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上图

网友:
我们都是用炮灰表的
坏了换新的
DT9205 DT830 MF110

网友E:
装上新电池的同时,手上的静电也叠加到了电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上新电池的同时,手上的静电也叠加到了电路上。

电解电容是不怕你那静电的。
不管是铝电解电容还是钽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