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的拾音器天线,我接在220V的地线上可以吗?

楼主(2020-09-26):
某宝上有FM的拾音器,收听距离还可以,我准备装插线盒里,但是天线不 好弄,如果我把地线或者零线作为天线是否可以行。请大神赐教

网友:
窃听用吗?警告,这可犯法,但是从理论上可以,因为本身就有电力线载波电话,但是现在不同了,因为新式电表能屏蔽信号,比如电力猫就只能在同一电表内使用。另外这种拾音发射器功率太小,最多就是无障碍十米有效,如果两屋之间就不如直接通话了。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FM频段受交流电干扰不大,但天线直接接了地的效果值得商榷。

网友:
那种天线若要接在电灯线上也无需金属丝间的物理连接,把A线在电灯线上绕若干圈与电灯线形成电容,再把天线接在A线上就行。

网友A:
FM拾音器就是窃 听 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拾音器就是窃 听 器吧

说出来干嘛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