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耳机欣赏

楼主(2020-09-26):
旧物市场淘到两个老耳机,第一花10元钱上面写着sc—350电磁式受话器,沈阳国营第七九零厂,我记得上闲鱼上有位卖家卖这耳机,我说这个是舌簧耳机吗?他说这个是电磁式耳机绝对不是舌簧耳机,你看耳机上和盒上都写着哪。哪天拆了看看。第二个是绿色的上海金岭电迅电器厂产的应该是压电耳机,我想用它做矿石收音机耳机,毕竟淘宝卖的压电片没有这样大的。

网友:
第一种耳机坛友们拆过,是舌簧耳机的一种,配变压器可用在矿机上。楼主翻老帖看看。

网友:
老物件 不好找了

网友:
我有一支,20多年收藏的,好像是电话机里面的,有缘可送人

网友:
想起小时候了,拆过厂里好多电话机。

楼主:
我也是,2000年时,我打工的工厂拆迁,我翻到很多矿里的火花电话(防爆电话,和磁石电话一样两只就能对讲,就一个按钮是让对方铃响的)当时我拆下十多个350欧的舌簧耳机和几个压电耳机,压电耳机的灵敏度也挺高的,但是用在矿石收音机上要配一个几千欧的低频扼流圈,当时我用变压器初级代替,听矿石收音机灵敏度比较好,就是声音有点尖,当然我做的是头戴式的并联压电耳机,后来我采用生日蜡烛里的压电片做耳塞式压电耳机,无论灵敏度和音质都要差一些的,毕竟国在那种海马嘴耳塞都卖到几百块了,但是压电片做矿石收音机耳机应该是最便宜最容易的自做耳机的材料了。可惜后来舌簧耳机和压电耳机在我搬家前或丢或拆都没了。

网友:
小心不要烧了,烧了就难搞了

网友:
受话器是话筒,只有听筒才是耳机.

楼主:
送话器是话筒,受话器是听筒

网友:
80后表示第一次见过

网友:
商家没撒谎,舌簧应该也属于电磁式的一种
这种喇叭阻抗虽不是很大但好在是铝振膜而且大,磁路是类似推挽平衡式结构,故灵敏度音质不错。

楼主:
商家有误导消费者或者自己不懂的嫌疑,首先说如果他说不也不清楚,但盒上这样写的!那没错,或者真的如他所说内部没有舌簧和金庸膜纸盆而是磁铁铁芯线圈薄铁片那也没错,就怕那确实是舌簧的结构,而卖家不承认,就不好了,其实350欧的磁电式耳机不见得就比350欧舌簧耳机差,价钱应该是一样的,就算我买,我绝不可能买350欧这样中阻抗的非舌簧结构的耳机,我买的话肯定是2000欧一部到位,连1000欧的头戴耳机我都不考虑。所以商家应该是真的不懂?另外楼上的说舌簧的属于磁电式的没错,我也认同,但是你毕竟也属于磁电式中的舌簧结构,所以如果只承认是磁电式而不承认是舌簧的,那么就是病句了。以上言论,如果涉及违规,请删除。

网友:
楼主也是个执拗的主儿,人卖家那么答复你是对自己的信用负责,产品标签上没写着舌簧喇叭他就不好当个舌簧喇叭出给你,这许多年的物件现在人不了解也再正常不过,至于这不上不下的阻抗也大可不必较真,矿石机选择高阻耳机的原因是不得已,因为矿石机无源收听,要高Q值,阻抗较大,所以才有那么多壮观的线圈和空气联,我回这贴也不是说这是不是什么舌簧电磁的,这玩意儿发声结构很相似舌簧又有不同,但它好在灵敏度高,那么大振膜只有三个小孔汇聚声压,音质也可以,两个一起用的话可串可并,既可以玩矿机,也可以玩单管,如果阻抗不够的话用变压器或串电阻也可以,2k的耳机阻抗高但灵敏度不够收最终听效果也白搭,愿意动手的话拆开重绕线圈换钕磁的话会是更好,但这个是压合的壳子恐怕再装回去有点难看。
简单点说,就是要好用的东西,方法工艺可以灵活点。扬长避短,想办法做好玩的东西才是正事。

楼主:
(吃猫的鱼),咱别提这事了,跑题了,说说技术上的事,看到绿色的压电耳机没有,我试试,确实比我用蜂鸣片做的压电耳塞灵敏度高,就是没有头戴耳机的架,不然做成头戴式耳机更好,另外大蜂鸣片声音不那么尖锐了,建议喜欢压电耳机的朋友,可以拍些大直径压电片,粘在脉动瓶盖里做耳塞式或头戴式耳机都行,压电耳塞很轻,多大的戴耳朵上都不坠耳,并且直径越大灵敏度越高,声音也越好听。

楼主: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2000年时,我有十多个舌簧耳机,当然我拆了几个,我把从旧物市场淘的800欧耳塞的线圈换到舌簧耳机上,那个耳塞没有盖和耳塞嘴还有圆形金属薄片都没有,当时我以为阻抗高了,声音会大些(耳机并且2ap9大合唱电路)结果声音却变小了,我那金属外壳是用小刀在边牙上撬开的,完事我在从新压上,并且用细砂纸打磨过,不然会刮破耳朵,结果是外壳不好看了,灵敏度变差了。所以说这耳机尽量别拆,不然就会越修越完,最后就只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