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手机不充电

楼主(2020-09-26):
      如题,iphone6手机不充电,故障现象,手机充不进电,一直饿到关机,之前手机其他功能正常,现在是手机无法充电,也无法开机。
考虑到是第一部苹果手机,不舍得丢掉,想修修好。
      有没有前辈有IPone6充电接口回路和电池接口的相关资料,或者维修思路
      目前充电器插手机上也不充电,也开不了机,估计是充电回路有问题,但没有资料无法判断。
      个人想看看能不能拆开测量电池是否有电量,有没有临时充电方法,把电池充点电,看看是否正常,如正常,应该就是充电回路故障了,各位前辈有经验的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如果出现不充电或者不能连接电脑,可以插入数据线以后,在C1704和C1408测有无5V,如果有,那就要检测充电控制管和USB控制管本身的供电是否正常,正常就换芯片或者重装,另外也不要忽略了保护管Q1701损坏引起不充电

网友:
换电池。使用这么久了也该换了。

网友:
无法充电,饿到关机。这样情况说明电池不是故障点。首先要排除充电器数据线,另外注意拔插数据线的段落感,如果没有,那可能就是充电座子杂物太多堵了。多数正常使用后无法充电是里面的USB接口芯片损坏了。要排除手机跌落,进液这些因素才能做出以上判断。没有合适的检测手段不好做出判断的,万用表,USB电流表,可调维修电源这些工具会使判断问题变得简单很多。

网友:
不是原配的充电线也是充不进电的主要因素。

网友:
换尾插就会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同时也网上找了些资料,拆开一看电池一点电压也没有,充电无电流,测试各充电关键点,基本正常,就用可调电源恒定600ma给电池单独充电10多分钟,电压上升到3.8V左右,然后电池接上,能开机能充电,USB充电电流970ma的样子,之前手机给小孩用的,充电线也不是原装的,估计没充好电,电池饿死了无法充电,现在正常了,准备换块电池,谢谢各位。
图片是借用,如有侵权,请通知删除,谢谢

网友:
组装线经常这样,用不了几天就不行了

楼主:
换电池后,发现还是不耐用,测试了下,待机200多ma,漏电,根据网上提供的方法,判断了下,基本确定是USB控制芯片坏了,于是网购,换上,换的时候,有个焊盘掉了,只好飞了跟线,目前待机良好

网友:
这么细小,ic旁还有电容。手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