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白光T20

楼主(2020-09-26):
网上收了白光T20芯10个,查了一下,说是150W陶瓷芯,热电偶测温,想着能不能用国产936电路机来d一个看看

楼主:
查了度娘,只有某码之家才有一点资料,打算用一个老式充电机加一个LM358控制板试试

网友:
你也是属于尝鲜的主!
T20玩的还不多呢。

网友:
静等作品,T12才玩会了,没想到有了T20

网友A:
手头有几支t22,
听说可以用t12的电路.

网友:
原理上应该是可以的。
T20的头太贵了,还是国产JBC头便宜,楼主感兴趣的可以试试。

网友:
我还有3根二手的呢,放了几年了。T12的电路玩不转这个。

网友:
数码之家有坛友已经搞过了,这个四线是两根加热两根测温,仍然是热电偶测温,如果做数显要么搜集资料要么自己标定,如果只是做一个类似616的东西那只需要稍加改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几支t22,
听说可以用t12的电路.

如果T22引出线是四根(单独两根测温线),因T12只有两根线(内含测温系统),那就肯定不能通用。

网友:
T20应该比T12简单,比较器加NMOS就可以了吧,

楼主:
没时间搞,先上个半成品

楼主:
用国产907手柄改的

用国产907手柄改的

楼主:
用电脑电源4脚插头改的

楼主:
拍得不好,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