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式有源对数检波探头做成功了!

楼主(2020-09-26):
常用二极管检波器,扫频测试应用中只能获得小于20分贝的动态范围,比方说测试中频电路,带外-20dB的情况就不方便了解,早期的CATV模拟电视系统,采用邻频方式的前端,需要了解60分贝动态范围时信号之间的相互干扰,常用的扫频仪就难以满足这种要求,当年处理这些问题时深有感触。那个时候只知道对数显示的提法,实际的对数显示扫频仪却没有。需要大动态测试就不得不变通方法,测试比较繁琐、耗时、误差也大。

早期,国内的扫频仪很少有采用对数检测器的,也许是因为采用分离元件电路复杂、成本太高。早期国外模拟频谱仪中的对数电路,基本上也是分离元件。现在的集成电路,让许多电路简化、成本降低、指标提高,业余应用变得十分简单。

几年前,我做过一个分体的检测电路、探头端应用场效应管实现阻抗变换,经过一段电缆再与专用的对数电路连接,成功的实现了高阻输入的对数检测。去年就计划做一个一体式的结构,其中有几个瓶颈需要解决,外壳、电池、电路板。在网络上搜索比较,买了一个麦克风转换器,利用其中的5号电池仓安装两节14250锂电,容量标称是1200毫安有点难以相信,估计500毫安没有问题,电压可在8.4伏至5.5伏之间变化,整个电路耗电大约在15毫安。探头的输入端采用场效应管和双极型三极管,对数芯片采用AD8307,采用一小块PCB,就做成了一个一体结构的有源探头。

试验结果不错,我用来在VP8920扫频仪上试验,该扫频仪最大输出是120分贝微伏(对应的电压刚好是1000毫伏,稍微有一点压缩),调节扫频仪的垂直增益,屏幕刻度与分贝刻度对应,显示的动态范围轻松的超过60分贝!

网友:
这个很高端,对数放大应用在第一中放能不能替代AGC功能呢?

网友A(2020-11-06):
把虚拟扫频仪改成1m欧输入阻抗,这样在线测试就不会影响原机工作点了,能把输入阻抗提高到10M更好。示波器一般在线测试都是用10x输入,输入阻抗10M

网友:
试试AD8309,功率检测端口到500MHz,有90dB的动态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虚拟扫频仪改成1m欧输入阻抗,这样在线测试就不会影响原机工作点了,能把输入阻抗提高到10M更好。示波器 ...

能够将探头做到高阻、低电容是最好的,电路上没有多大难度,合适的场管作为跟随器就行。

对数芯片的输入电阻大于1K,只是与跟随器连接时,跟随器需要的电流不大,10毫安以下就行,加上芯片的耗电,探头耗电小于20毫安,用锂电供电没有问题。以前做过单独的跟随器,由于连接的对数电路输入阻抗是50欧姆,跟随器需要的电流比较大,大概在80毫安左右,小锂电供电会有问题。我用的14250锂电,标注是1200毫安小时,那是虚标的,能有250毫安就不错了,试验也证实了这点,后来买来聚合物锂电,也是两节,内带充电管理电路,两节合起来只有一节14500电池大,容量实在,试验在400毫安小时,价格也不贵,我买的是601245聚合物电池。

有源探头的电池问题解决起来不难,较好的方案就是采用聚合物电池,根据探头内的空间选择,淘宝很多。

电路上实现高阻、低电容不难,要做成实体,低电容实现起来很难!我将示波器的探头前端嫁接到这里,试验的的结果不是很好,低电容实现就有些难。探针原来的导线为铜片,产生的分布电容比较大,许多示波器的探头电容都在10PF以上,这个用于高阻测试影响很大,可用一节导线替代,能够减小一些电容。再就是探头PCB板的设计要充分考虑这些,用示波器探头的探针嫁接是为了好操作,但是输入电容做小受到限制。降低一些操作性能,直接从PCB板的前端引出探针,可以大大减小输入电容量。

动态范围,虽然对数芯片可达90分贝,实际弄到60分贝就不错了。实现较大的动态需要很好的屏蔽,大的动态意味能够显示很小的信号。我试验发现,不远处汽车经过产生的干扰、电网上的干扰,产生的影响很大。

网友:
已经做了前面阻抗变换部分pcb,双面板PCB厂家打样5块包快递,接上ntw2000的ad8307看看效果。目前ntw200扫频仪50欧姆输入阻抗,调整准确的465k后一个台收不到,看猫眼调效果还好些。加这个试试看

网友(2020-12-07):
我只做了前面两个管子阻抗匹配部分部分,要通过50欧电缆接到NtW200匹配50欧姆输入,R5改到47欧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