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为什么漏气

楼主(2020-09-26):
学生经过思考认为,是金属引脚和玻璃之间经过长时间的放置,金属表面有了氧化反应,然后玻璃和金属之间就有了微小的缝隙,这样呢空气就钻进去了

网友:
我的云光6p1就是慢慢的不行了,管子质量也是一方面吧

网友:
管子拔插的时候会把管脚弄坏造成漏气。

网友A:
    芯柱是由玻环和七根或九根金属丝组成的,这种金属丝是由镍丝和杜美丝(能与玻璃密封而不使电子管漏气的金属丝)焊接而成,把这些金属丝插在芯柱模上,套上玻环,用煤气火头加热,使玻璃处于半熔化时,用压模使玻环压成玻璃底盘,这时杜美丝已与玻璃封接密闭,露出玻璃外面的杜美丝在以后电子管装架时与各电极焊接作为电极引线。镍丝部分就是小型电子管的管针。这样压制出来的玻璃底盘也就是小型电子管的芯柱,芯柱做成后还要把管内引线弯成需要的形状以便装架。做好的玻壳和芯柱必须放在退火炉中,由高温慢慢地冷却进行退火。以免产生玻璃应力而使玻璃制品炸裂。
    常规空气的压力约为760毫米水银柱高。在电子管内气体的压力就很小很小了,只有百万分之一毫米水银柱高。这个压差就是久藏电子管真空度下降的原因。

网友:
玻璃密封并非严实,电子管就算是不使用搁置时间久了由于空气渗透里边消气剂耗尽电子管也就自动报废。

网友:
苏联的铁壳管有些七八十年了,还是很好,可能他们工艺好

网友:
     6楼说的很透彻,正常情况一个分子都不会漏的,漏气肯定制造有缺陷,制造完好没有缺陷存放100年也不会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结合精密,金属就不会氧化,所以是先有缝隙后有氧化,而不是相反,说白了还是制造缺陷。

你说的好像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柱是由玻环和七根或九根金属丝组成的,这种金属丝是由镍丝和杜美丝(能与玻璃密封而不使电子管漏气的 ...

这么说还是制造时有的管子抽真空没达标造成的存放时间短

网友:
憋不住了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说还是制造时有的管子抽真空没达标造成的存放时间短

    还是没有明白,抽真空没有达标不是漏气,没有达标里面的残留气体不会增加,何况还有吸气剂,漏气是外部空气进入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没有明白,抽真空没有达标不是漏气,没有达标里面的残留气体不会增加,何况还有吸气剂,漏气是外 ...

那还是漏气了,只有从金属引线那里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是漏气了,只有从金属引线那里漏

    哎呀,是你不明白。

网友:
一,世界上不存在完全密封这回事,每一只管子都是漏气的,时间长了,漏的气多了,后果就出来了,二玻璃是流动的,时间长了,铁和玻璃间缝隙就会越来越大

网友:
理想的材料和理想的工艺下,管子是不会漏气的。问题是,制造过程的各种疏忽,有些管子就漏气了。例如:杜美丝与玻璃之间的融合,玻璃中的杂质,制造工艺中的残余应力,造成的微小裂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