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今天换了鞋,大家看看是便宜还是贵

楼主(2020-09-26):
今天马车去换了鞋,四条花了1250元,送四轮定位,不知道价格是便宜还是贵了,有图,大家参考下。

旧的还是某品牌的,才四年左右,跑不到四万公里,就老化有裂纹,起泡,磨损还不是特别严重,但师傅说一定要换,因为起泡的胎容易爆,跑高速特别容易出事。

在某虎上一通找,对比一下价格,才知道轮胎还是要换好的,不能贪便宜,某虎上好多便宜轮胎,都是为了抢市场,冲业绩出来的普通胎纹,这种胎纹的轮胎都不耐磨,胎噪大。就是以低价吸引顾客。我的旧胎就是很好的例子,买的时候觉得大品牌也有便宜货,总会差不到那里去,今天终于知道并不是品牌大就一定好。

某虎上胎纹好的静音轮胎都要比实体店贵很多,实体店反而更有价格优势。新换上来的

新换的牌子

新换的牌子

RP26,听说这种胎纹比较好

RP26,听说这种胎纹比较好

这是旧的

旧的,16年24周

旧的,16年24周

T1胎纹,说这是最普通不过的胎纹,所以便宜

T1胎纹,说这是最普通不过的胎纹,所以便宜

网友A:
淘宝上朝阳RP26的195/55R15的轮胎225一条,4条合计900包邮,然后去轮胎店叫安装100元,合计你只要支付1000元,另:装好轮胎要做动平衡的,这个是必须的,四轮定位其实不要做,如果没有吃胎,跑偏的问题,原厂的四轮定位最好不要动,调乱了其实很不好。没有故障,是不需要做四轮定位的,但是动平衡要做的,因为高速的话,不做的话轮胎会抖,实在可以省点钱就前轮做动平衡。四轮定位无故障强烈不建议。

网友:
轮胎的安全并不单单由磨损严不严重来决定的,既然是老化有裂纹还起泡,那当然要更换了,这样的轮胎上高速特危险!有很可能会因为图省钱反而花更多的钱。

网友:
你换的是国产朝阳RP26轮胎,属于性价比很高的低档偏上点的轮胎,我换过好几次这个牌子型号的轮胎,主要是实惠,而且很耐磨,就是胎噪比较大。如果要更便宜,双星的也不错。目前国产轮胎进步还是很快的,当然和外资品牌还有点差距,我觉得。即使是同一条生产线下来,国际品牌目前也很多国内厂家代工的,但是还是有点区别。
你原车的是邓禄普的轮胎,16年6月份出厂的,刚好4年多一点,换了也合适,其实轮胎有点裂纹没关系的,毕竟橡胶是要老化的,只要没鼓包,但是鼓包一般来说主要是上下马路牙子或者快车有障碍物压坏的。邓禄普要比朝阳的好,毕竟配方材料档次是在的。
正常情况下,轮胎有点裂纹没关系,5年左右换一次新轮胎,毕竟轮胎要老化,
另:我目前轮胎都是在途虎换的,途虎由于大批量进货以及价格竞争的缘故,实体店已经接不住了,进货价就是比实体店便宜。原来没有途虎的时候,走淘宝找总经销商的店,价格也便宜,比实体店。

如果要好的,还是米其林的轮胎,很不错。
正常便宜用用,朝阳,双星,佳通,都是不错的选择,关键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朝阳RP26的195/55R15的轮胎225一条,4条合计900包邮,然后去轮胎店叫安装100元,合计你只要支付1000 ...

老司机啊,确实如你说的,四轮定位要慎重,这次放假跑了趟长途觉得有点飘了。

网友:
四条1250还行!

网友:
很好的交流贴

网友:
价格还是可以,就看耐不耐用。

网友:
我这月初也才换了四个,向来都只用进口低阶胎,也只开上下班走高速,常会是在 120~140KM/h 飞行,
四年后终于用成了近光头胎,不得不再去更换。这胎除了讲究静音与排水性之外,还有一项就是其滚动率,
自滚动率越高的就越省油,三个指标都关乎价格,我这胎一换价就高于楼主一倍再多一点,力求再用四年。

网友:
高6 原车锦湖胎, 8年了 只跑了3W多点, 还没换  只是裂纹 。

网友:
最坑的就是防爆胎 价格高还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