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电脑电源风扇估测霍尔元件

楼主(2020-09-26):
最近客厅里的电脑机箱特安静(本来我就把里面的三个风扇全改8V供电),手放出风口,出风很微弱而热
心想电压低了,打开调高些,结果找很久也没找到9V三端,只能串4个二极管,一试速度还是很慢(原来记得改12V风扇时电压差1V转速变的很多的)马上镊子短路二极管(12V)转速上不去。
拆开风扇一看,大概是霍尔坏了。4组线圈大概是二串再并联的吧,二组阻值不同(50欧、64欧网查也有不同的)
里面就是线圈和一个霍尔很简单,
所以对自己第一次碰到零件而身边又没有同样的好零件参考,那就是网友的帖子派用场了。参考“巍巍兴安“的帖子确认霍尔是好的,是线圈短路了(但电流140mA 与标牌一至)

其实这东西拆开都是没必要,更不值得修,买个没几元。

再想进一步估测霍尔,可1-4加5至12V,

当用磁铁靠近时    3脚和4脚导通,移开就截止
2脚和4脚常通,当用磁铁靠近时2脚和4脚截止

网友:
感觉你说得有点乱,有些地方很难理解。
我是个懒人,直接把风扇供电电源正极线从中间剪断,串上二极管降压,每串一管电压降0.7V,凭感觉串接到自己感觉满意就OK!

网友A:
电脑风扇,好的坏的遇到不少,闲置的也有,但是没有这样拆修过,跟着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风扇,好的坏的遇到不少,闲置的也有,但是没有这样拆修过,跟着学一下。

修理没必要

家里几台都是这些风扇,几年后加点油是要的。坏到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B:
这个应该是驱动电路集成了霍尔元件的吧?我测过霍尔元件当磁铁靠近时不是开关状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直流无刷风扇,就一个驱动集成内置集成霍尔

是的

电脑机箱里大多是这种单速的

CPU风扇,可调速的里面零件就多些

网友D:
没有调速、没有转速监测  这个测起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调速、没有转速监测  这个测起来意义?

这个就是普通定速风扇

我嫌吵
家里电脑里的风扇全降压使用(前提要保证在高温天里看在线视频,在占CPU高时)不卡机。

好的CPU风扇有调速的,这种不必改。待机时有时都不转的。

现在电源等风扇都是调速的,也就没必要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驱动电路集成了霍尔元件的吧?我测过霍尔元件当磁铁靠近时不是开关状态输出。

这个277  网友也测了 就是开关状态
我测也是
这低级风扇只要反负换向就可以转起来了

网友E:
霍耳元件坏了风扇还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霍耳元件坏了风扇还转?

霍尔是好的
要不我也不敢在图片上标注二极档的估测值供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