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2018年后出厂的麦科信TO1000系列的电池保护板照片

楼主(2020-09-26):
求个2018年后出厂的麦科信TO1000系列的电池保护板照片,按隔壁论坛做好电池,电量不显示。且接了检测引脚会引起不开机

网友A:
电池接好后先冲电看看有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接好后先冲电看看有没有输出?

接好可以显示充电状态,可一拔出外接电源,5秒后会关机

楼主:
朋友给的图不知到是什么版本的,也没背面图。根据这个图分析充电芯片为BQ24170,跟标准电路没啥区别。右边第三脚电池检测脚是直接接7.4v的。所以又没头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给的图不知到是什么版本的,也没背面图。根据这个图分析充电芯片为BQ24170,跟标准电路没啥区别。右边 ...

V6x 2016的板子 好像这图是我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6x 2016的板子 好像这图是我拍的

嗯嗯,村长群里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6x 2016的板子 好像这图是我拍的

大概找到关键了,有空帮我量下上图保护板插座右边第二脚和右边第一脚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找到关键了,有空帮我量下上图保护板插座右边第二脚和右边第一脚电阻

不好量呢,挂着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量呢,挂着电池呢

电池不用拆,在线量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不用拆,在线量就可以

臣妾做不到的
不拆电池带电呢
带电情况下测电阻…
麦科信派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臣妾做不到的
不拆电池带电呢
带电情况下测电阻…

谢谢!那不用了。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为啥在线测就是麦科信派来的。

楼主:
不对应该是2脚,2脚低电压代表充电,高电平充满
现在就差不充电时的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