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篮线圈模架

楼主(2020-09-27):
闲时做了几个花篮线圈模架,透明亚克力底座,不钢锈钢轴,分别可绕外径90mm和60mm花篮线圈(见下图)

楼主:
请各位老师看看有何不妥,谢谢!

网友:
这个一般人做不来,哪个螺栓是自己加工的吗?

网友A:
问下楼主,这个东西是不是就可以代替那种伸到窗户外面的天线了?另外地线咋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这个东西是不是就可以代替那种伸到窗户外面的天线了?另外地线咋弄?

是心绕线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