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用电动车的一节电瓶给一个多股大线圈(64X43)供电?)

楼主(2020-09-27):
一节电瓶12V,线圈的电阻近700欧,这个线圈接上12V的电瓶会烧掉线圈吗?

网友A:
不会,12V除以700欧等于18毫安电流,由于直流电通过线圈电感很小,短时间没事,时间长了会发热。还要看线圈的线径,如线径太小是会烧断的。

网友:
电瓶会没电 其他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12V除以700欧等于18毫安电流,由于直流电通过线圈电感很小,短时间没事,时间长了会发热。还要看线圈 ...

漆包线线径是0.2,

网友A:
直径0.2毫米的铜线可短时通过100多毫安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0.2毫米的铜线可短时通过100多毫安的电流。

好的,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B:
线圈应该没问题,有一种小继电器的直流电阻才400欧姆,上面标着线圈的电压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应该没问题,有一种小继电器的直流电阻才400欧姆,上面标着线圈的电压是12V。

好的。可不可以用2节或3节电瓶串起来给线圈供电?

网友:
关键得知道这线圈是干啥的?工作在啥状态,才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可不可以用2节或3节电瓶串起来给线圈供电?

                        如表测线圈直流电阻为700欧,而且还是多股线绕成的线圈,两个电池串联应该大于24V,暂且估计大些,两枚电池串联为时线圈的电流为40毫安,短时间工作不会出问题,长期工作需要根据气温、线圈周围的散热情况判断。反正短时间烧不坏,通电实际测试更可靠。至于三枚电池串联,电流估大些,就算是57毫安,以我个人经验是不能长时间工作。

网友:
不过帖子标题说是大线圈,不知有多大,如果那线圈比较大而且有良好的散热途径,最小电流多少能烧坏就难说了。

网友(2021-02-19):
走过路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