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修复万用表拨盘字迹。

楼主(2020-09-27):
MF30表,时间长了,拨盘上的有些挡位字迹磨掉了,观瞻和使用很不舒服。

想要重新描一下,请问如何恢复。

如果用油画颜料修复,请问需要什么工具?松节油如何使用?颜料能否稳定?

网友(2021-02-01):
我是用的白色的修正液,先清理刻字的凹槽,然后涂上修正液,很好用,不需要的部分用酒精擦掉即可

网友(2020-09-27):
贴表面 标签

网友:
细针筒配合针头注漆,若有溢出半干时布裹平印章蘸酒精仔细拭去

网友:
有人说用记号笔,没试过,不知道效果

网友:
我是用指甲油(什么颜色都有),随便涂抹,多出的颜料可用棉签沾天那水擦掉,字是凹下去的,字迹不会掉,非常清晰。

网友:
我以前修复过: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5379&mobile=2

网友:
我是用的市面上卖的最便宜的指甲油,擦拭用的酒精

网友:
油漆笔直接写

网友:
如果是蚀刻的,那想要的颜色染料填充,丙烯,国画矿粉,等等,擦掉多余的就行,
如果是印刷的,弄好看不容易

网友(2021-02-01):
指甲油用牙签慢慢填满,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