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遇到过9v碱性或者碳性电池漏液?

楼主(2020-09-28):
不知道大家的万用表用的9v电池,都是什么牌子,那种比较可靠,不漏液

网友:
都是到实体店随意买的,漏液的很少遇到哦。

网友:
9V电池从来没有用漏液过。拆开看过好像里面也没什么液可漏的。

网友:
只要正常用,不要过流或者短路,漏液的可能性没有笔型电池大。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看到5号,7号电池漏液,有点不敢长时间放在表里,

网友:
我是买9V的充电电池,用完充电一下,很方便。

网友:
9v电池都是6个1.5v串联,其中一个漏液的时候总外观是不会漏液的,但是电压就已经不行了。
除非你是长期放着不用导致漏液,否则漏液总发生在低电压之后。

网友:
9v电池不会漏液的 里面是电池组

网友:
国产货只求形似,不求精品,越便宜越好,导致质量堪忧,什么问题都会发生。

网友:
用的GP,没见过漏,而且养成好习惯,定期更换电池。

网友:
9V电池基本不会漏液,我从未遇到过,以前用的5号、7号普通干电池有过漏液现象,但现在的电池多数是碱性电池,有时候在电池两端会有白色斑块或粉末!

网友:
碳性的拆过没有液不漏

网友:
正常情况下,没有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