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用1500元左右, 哈曼卡顿Aura Studio2比惠威HiVi M200MKiII如何?

楼主(2020-09-28):
俺准备买台电脑用的低音炮,原来打算买惠威HiVi M200MKIII+ HIFI蓝牙音箱 2.0有源音响 1599元!一个较懂音响的同事,介绍买哈曼卡顿(Harman Kardon) Aura Studio2 (1399元)音乐琉璃二代蓝牙音响 360度立体声,到底哪个好呢?

楼主:
哈曼卡顿这款,比惠威的好吗?

网友A:
肯定惠威啊,2.1声音定位没有2.0音响准,2.1都是娱乐的
HIFI都是2.0,不过惠威有通病,底噪大,需要改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惠威啊,2.1声音定位没有2.0音响准,2.1都是娱乐的
HIFI都是2.0,不过惠威有通病,底噪大,需要改电位 ...

哈曼卡顿(Harman Kardon) Aura Studio2 (1399元)音乐琉璃二代蓝牙音响,没有惠威HiVi M200MKiII好吗?

网友:
哈曼卡顿不会是个单声道吧?定位就是个蓝牙音响吧,劝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曼卡顿(Harman Kardon) Aura Studio2 (1399元)音乐琉璃二代蓝牙音响,没有惠威HiVi M200MKiII好吗 ...

但其实惠威也不行,首先他是有源音响,功放在一个音响里
所以左右喇叭箱体里的空间不一样,重量也不一样,影响声音
有源监听音响一般都是一个起售,所有一对音响,每个音响里都有独立功放,箱体内空间一致
并且,监听音响一般高低音独立功放驱动,不是我吹,我KRK RP5 G2甩惠威几条街
不过价格比惠威贵= =#,并且停产了,现在版本G3使用的是数字功放

网友:
二选一肯定是惠威,巴掌大的小音箱都没什么听头,不管你多少钱的。楼主只想问下买哪个二轮电动车好,你们就别安利4轮轿车了。

网友:
360度立体声谁听过?就靠那么大点的音箱吗?
没有5.1或者7.1哪里听得到360度立体声。

网友:
360度立体声技术 说白了就是扬声器的安装方式  普通音箱是垂直安装 辐射只有75-90度 极限值120度
哈曼卡顿它水平安装扬声器  然后发声的开孔 就是围着一圈开洞 上面向漏斗一样做导向管  没有太多奥秘
还有一点 哈曼卡顿是三星旗下的品牌

如果我选择 还是选择 建伍组合音响爽 配先锋J75音箱 (号称 低音炸弹)
现在电脑就用这个 听舞曲爽到灵魂深处

网友:
惠威音箱好

网友B:
一千五要追求音质,只有H4最强

网友:
要hifi,就别蓝牙了

网友:
从声场定位来说选Hⅰvⅰ

网友C:
这是我刚买回来的一套器材  自我感觉  不错   性价比高
伟良音响DIY         伟良AM-800 LM1875 了LM3886功放 一体机 蓝牙 无损转盘 DAC

AIRS工厂直销店    5寸音箱5寸二分频音箱 hifi无源音箱 桌面音箱精湛工艺 包邮
供参考

网友C:
音响效果是一个系统工程    音源要好,电脑声卡直接输出的信号效果一般般    这里需要一个外置DAC解码器最好,上面这个功放就有此功能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千五要追求音质,只有H4最强

大师,什么H4?麻烦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响效果是一个系统工程    音源要好,电脑声卡直接输出的信号效果一般般    这里需要一个外置DAC解码器最 ...

意思电脑的声卡外置DAC解码器,然后再从DAC解码器接到惠威HiVi M200MKiII?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刚买回来的一套器材  自我感觉  不错   性价比高
伟良音响DIY         伟良AM-800 LM1875 了LM3886 ...

大神这东西,什么价格买滴?

网友:
看了一下,哈曼卡顿音箱的低音是一个4.5吋喇叭,惠威是5.25吋的,而且是两个,对于低音喇叭,口径就是硬道理,一个4.5吋喇叭怎么搞其低音力度也干不过两个5.25吋的。我有一个极米的投影仪,也号称是哈曼卡顿音响,其实只是装了两个1.5吋的喇叭,别说一点低音没有,高音也没有,就像个玩具发出的声音,所谓哈曼卡顿一点用也没有。

网友:
去淘宝找这两个个店铺,自己进去看看   聊聊价格。我刚给孩子买的这套自由组合。
我自己DRY多年   ,1996年就开始玩惠威8,功放有1969    LME49830    音乐传真   1875    1876     1521    7240,  电子管6P6功放。音源有CEC3300R        DAC是   PCM1793外置解码器
。我推荐的这个功放自带DAC 完全能代替我们家庭电脑声卡,性价比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东西,什么价格买滴?

搜一下    进去  小刀聊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搜一下    进去  小刀聊聊

这个功放有  1875    或3886 的选项,家庭用   这两个功率都没有问题,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吧。
没有好的电脑声卡   ,直接输出的音频信号 不细腻,外置DAC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DAC性能价格差异很大,这一款   完全满足一般音乐欣赏了,这两个机器加起来   包邮不足1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