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哪里下载比较好

楼主(2020-09-30):
系统那里下载比较好,感觉很多都暗中内置了病毒。

网友:
微软官网.exe

网友A:
再补一句,先装个win7旗舰版,什么垃圾版本都行,只要能联网就可以。然后用微软升级工具在线升级到win10。如果是win7旗舰版升级的话,升级完成就是win10专业版。到这一步还没完,因为升级过来的系统为了能够后退,保留了很多垃圾。现在就可以把硬盘清空,用微软网站下载的win10全新安装,安装时选择专业版,装好联网会自动激活。以后只要不换主板(其他配件可以随意更换)。系统可以随意重装,只要选择win10专业版,都可以联网在线激活。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msdn i tell you

网友B:
找个人评测文章里提供的干净原本。自己激活,装好后桌面上只有个垃圾桶,有其它图标的??? 网站上的全加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人评测文章里提供的干净原本。自己激活,装好后桌面上只有个垃圾桶,有其它图标的??? 网站上的全加 ...

提供个评测地址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补一句,先装个win7旗舰版,什么垃圾版本都行,只要能联网就可以。然后用微软升级工具在线升级到win10。 ...

你要钱,免费激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供个评测地址呗

好像记得是新浪发的
二年多前,我没保留。

只是他放在摆渡网盘, 4个W10  2个W7  我没开摆渡帐号,下了一个礼拜。

网友:
一个月前新买主机下载的系统,试了几个版本都可以,最后用专业版。

下面是系统安装完后的桌面,没有捆绑,使用一个多月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是下载的地方:https://msdn.itellyou.cn/

我从这个版本中选择的:cn_windows_10_consumer_editions_version_2004_updated_may_2020_x64_dvd_5a83cf4e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提供个评测地址呗

不要去第三方下载,微软官网就直接提供下载: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software-download/windows10

下载后做成 U 盘、光盘都可以,然后全新安装,100% 可靠,第三方谁知道加了啥料。

另外,Win10 早就不强制你必须激活了,你不激活都可以无限制用下去,反正微软也知道你们不会掏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去第三方下载,微软官网就直接提供下载: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software-download/wind ...

谢谢分享。

楼主:
谢谢,这下明白了很多道理,人生有了奔头了

网友:
这个肯定是微软MSDN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去第三方下载,微软官网就直接提供下载: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software-download/wind ...

有的,不激活一段时间以后右下角会有提示,并且有功能限制。用我的方法,先在win7旗舰版上在线升级到win0。以后随便安装微软网站上下载的win10专业版,联网自动激活。不用花一分钱。并且只要不更换主板,可以一直装。

我刚装的机器:

查看Win10激活状态:

直接按“Windows+R”打开“运行”窗口,输入“slmgr.vbs -xpr”并点击“确定”按钮即可查看当前Windowns激活状态。

嫌麻烦也可以花十几块钱到淘宝去买个序列号,同事实测过,装个两三台电脑没问题。用我的这个方法装是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要多装一遍win7。

网友:
上面两台机器,一台是装的1909版,下面一台是装的2004版。方法都一样。

在线更新,其实也就是用的这个工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再补一句,先装个win7旗舰版,什么垃圾版本都行,只要能联网就可以。然后用微软升级工具在线升级到win10。 ...

跟你学了一招,谢谢你,祝您国庆中秋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你学了一招,谢谢你,祝您国庆中秋快乐

挺好,感谢分享。

网友E(2021-05-02):
https://msdn.itellyou.cn/
在这个网站下载好

网友:
直接更新win10应该没毒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msdn.itellyou.cn/
在这个网站下载好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