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组装黄河741的问题

楼主(2020-09-30):
黄河741真是我的一个心结,组装了两次都没有成功,第三次组装,把电路板都打磨了一次,防止焊盘生锈,每个元件都认真除锈,认真焊接,发现了电路板的几个问题,一个是r16往上应该连接却没有连接,电路图上c10和c13,安装图上没有体现,后来我发现了焊接上了,现在的问题是,各级电流都调试正常了,bg1-5的发射极电压也调试正常了,都在规定范围内,用扫频仪扫出了中频曲线,也调整了中频曲线,有图,磁棒线圈也接上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喇叭一点声音也没有,连哈哈声都没有,广播声更一点也没有,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下一步应该从哪一方面着手修理?bg6的发射极我断开了,测量电流,原来焊上也是没有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吧,c10和13我看板子是没有

桔色和兰色部位的覆铜板就是电容。

网友:
我装过两次黄河741,都成功了,我看你的板子有一处没短接起来,没声音是正常,把断开的地方接上,元件没焊错喇叭肯定有动静

楼主:
安装图和线路图

网友:
我也是菜鸟一个,用干扰法,先检查低放部分,再检查高放

网友B:
找一个能工作的、最好是分立元件的收音机(简称好机),当信号源和接收器,打开并收一个电台。
将好机的低频信号引入“新机”,就是两机公共地线接通,信号用电解电容隔离直流,用一个可调电阻调节引入的信号强度。如果新机无问题,应当会听到引入的信号声音。改变引入信号的位置可以断定故障位置。
低放整好后,如法炮制,再将好机的中放信号引入新机,此时隔离电容不宜再用电解电容,应当改用小容量的瓷片电容了。新机正常的话,也应当会听到好机的信号。
    如果引入信号会听到,但自己收不到,可能是本振的问题。

网友:
楼主好执着呀。建议找一个坛友,把板子给他让他帮忙吧。

网友:
先检查喇叭,音量电位器,万用表欧姆档表笔一端接地,一端接个几k的电阻充当信号源,快速点击电位器,低放各管基极,集电极,检查低放部分。然后逐级向前找。

看低频变压器铁芯没有插满,是个什么鬼,六根线接对了吗?

网友:
触碰BG4的基极,输出也没有动静吗?
起码要区分是低放以后的问题,还是以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能工作的、最好是分立元件的收音机(简称好机),当信号源和接收器,打开并收一个电台。
将好机的低 ...

地线共接,如果是电池电压不一致的怎么办,另外锗管的地线与硅管的相反怎么办

网友A:
黄河741套件对初学者来讲,出声容易调好难。其中放和低放都是两级联调的,三极管的参数不能和图中线路要求的相差太多。前两天我也刚刚调了一台,接收效果不错,晚间满度盘都是电台没感觉比我手中的P550差。虽然是4.5V供电可输出功率不小,音量很大。
对了,C10和C13不用另加焊,做板时己经做到板子上了。
还是听乙猪老师说的,找个高手帮你看看,能够当面发现和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河741套件对初学者来讲,出声容易调好难。其中放和低放都是两级联调的,三极管的参数不能和图中线路要求 ...

不是吧,c10和13我看板子是没有

网友C:
从音频功放开始,也就是从后往前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音频功放开始,也就是从后往前查

用手机输出信号在音量键中键给信号,喇叭只有轻微的音乐声音,音量开大了也很小,而且音乐声有点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桔色和兰色部位的覆铜板就是电容。

是吗,我看那个部位的覆铜板设计的很奇怪,拐来拐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机输出信号在音量键中键给信号,喇叭只有轻微的音乐声音,音量开大了也很小,而且音乐声有点失真

说明音频功放有问题,是不是输出变压器内部有短路,一级一级的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