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32老机

楼主(2020-09-30):
给朋友打理一台132,机心有点奇怪。没磁棒天线,电源变压器很大个,与常见的132系列机子变压器不一样。第一中周也没有频宽调节装置。看着也不像是后期改装过。132-1的电路图很多,132图不好找,哪位有?

网友A:
变压器还真不小

网友B:
图和131一样,感觉是磁棒没了,两个中周和电源都不是原装的

网友C:
变压器真够大的。像是自己绕的!

网友:
输出变压器个头也不小。

网友D:
你这个132应该属于上海广播器材厂的产品吧;这个生产周期很短,没有形成主流;
貌似后来转到上海无线电二厂生产了,是132-1-TH。
你这个里面的低音喇叭被改装过?应该是“机箱右侧为3P1(202mm)放低音”。

132机内共装扬声器4只,机箱右侧为3P1(202mm)放低音,左侧两只1F2(100X150mm)放中音,机器正面为1只1/4P1(92mm)放高音。

网友E:
高低音那样安装听有什么好处啊,真没听过那样的。

网友:
“牛”还真是显眼。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低音那样安装听有什么好处啊,真没听过那样的。

1959年的设计,应当理解:
132的外观造型对131进行了彻底的颠覆。最突出的一点是大幅提高了机箱宽度与高度的比例。131型收音机宽59cm,高39cm,宽、高之比约为1比1.5;132型收音机宽69cm,高26cm,宽高之比约为2.65比1。后者实际上是个“长条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除了增加造型上的新颖性等原因外,主要是为了适应该机的“准立体声扬声器系统”。132机内共装扬声器4只,机箱右侧为3P1(202mm)放低音,左侧两只1F2(100X150mm)放中音,机器正面为1只1/4P1(92mm)放高音。“由于各扬声器分装在机箱两侧和中间,因此在使用时,好象声音来自多方面,有准立体声的感觉。特别是把收音机靠墙角安放,使两侧扬声器的声音由墙壁反射到前面,效果更好”。当然,机箱越宽,声场也就越宽,准立体声的效果就更好。132型收音机也开创了国产收音机,将主扬声器置于两侧的先例,大概都是想营造出更加理想的“准立体声”音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还真不小

上家机主换的,电压很高,标准220输入,到了340V,我放一个750欧电阻降下来了,但是电阻有点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和131一样,感觉是磁棒没了,两个中周和电源都不是原装的

这个图是没磁棒的,实际上机心是有磁棒,被换掉了,也可能是抢救的机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真够大的。像是自己绕的!

像是改绕的,没有任何标志。电压很高,340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132应该属于上海广播器材厂的产品吧;这个生产周期很短,没有形成主流;
貌似后来转到上海无线电二 ...

是的,现机主又买来一只3P1,装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磁棒没了,换成了101线圈,两个中周换成了633-1、633-2,电源都不是原装是配的的,胶木电源变换板也没有了 ...

是的,感觉这机心是从收废品的手里抢救回来的,部分东西被拆掉了,所以才装的这些东西,

楼主:
感谢各位关注,此机已修复,加了磁棒天线组件,效果不错,灵敏度非常高。现机主很满意。磁棒组件是从一个飞乐271机心上拆下的,但是这个飞乐机心被改成了晶体管机,磁棒天线也改了,现在加132上也得改,只用一组线圈,大概是60圈。重新调整后灵敏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