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87IV mV档校准!

楼主(2020-09-30):
某鱼买了块垃圾成色的87IV,到手发现精度很差,翻转误差也很大!
由于众所周知,福禄克的校准要求很高!在和朋友们反复确认后,得出的结论是,87IV可以单独档位校准,不必全档位校准!
为避免意外,买了编程器把eeprom备份一下,(也不知道备份到底有无意义,先备份再说吧)

由于其它档位不具有校准条件,只能校准一下直流mV档。
校准之后,V档精度也提高了一点,但还是很差!

网友A:
你意思是翻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翻车了?

也不能叫翻车吧,这种成色本来也没指望他能多准,不过我刚买了,一个朋友就差不多钱买了个成色很新的187。羡慕!

网友:
还能单档校准,周围电场太强了吧。越低飘得越厉害

网友B:
大哥怎么校准和用的什么编程器分享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怎么校准和用的什么编程器分享学习一下。

校准简单,拨到mV档,捅后面的校准按钮就行。编程器只要支持93系列的存储器就行。

网友C:
50毫伏的误差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毫伏的误差好大

那个不是误差,那个是校准时的显示数值,不准是正常的!福禄克这点不好,校准效果只能校准结束后才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