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收熊猫收音机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0-09-30):
这个是什么熊猫型号的收音机,另外音调部分怎么弄的?原来的组件丢失了

网友:
貌似是熊猫601系列中的某一个型号。
601-7有些地方接近了……
但是601-7的外壳做工显然没有这个靓!

网友:
这台熊猫收音机中周变压器不是原装的,熊猫601-1~-8系列收音机音调控制电路可参考下图:

楼主:
谢谢两位解答

网友A:
曾经有过,印象里是601-4

网友:
楼上都是大佬,这种电子管机楼主不会是想修复收听吧?

网友:
这机器不错,国宝熊猫,值得打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有过,印象里是601-4

601-4G是这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