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折腾篇

楼主(2020-09-30):
  前传:原车骆驼电池用了4年多,前3年跑得多,每年9K多公里。最后一年少用车,1周1次,30多公里。后出现要2次,3次打火才着。估计坏。所以2019.6月换下图的王牌电(质保18个月),才用1个多月,也是1周1次30多公里。又出现要2次,3次打火才着。。后自己弄了个12AH铁锂,经常开引擎盖,并联打火,1次打着,凑合用。
正传:2020.9月25号上午,拆电上楼补电,14.4v充7小时,结束时仍有0.4A充。下午装车,竟然在并联铁锂下,打3次不着火,撤了铁锂,打2下才着,好意外,刚补电啊。到9月29号,打400111…客服。9月30号上午,我正在折腾法拉电容,准备启动用。有人来电说,意思是:拆王牌回去补电,若弄好,收30,若弄不好,免费换新。我答应了。下午,有人来拆下王牌电,先给我装个旧电用,结果装好后,打2次不着,他再并联一块电(可能是铁锂,没看清),还是打不着,他说启动机坏了。后来再打一下,着了,一分钟后熄火,再打1次,也着。他收工具走人,我回家,半小时后用车,1次不着,2次着了。走了9公里,熄火1分钟,再打1次着,再走4公里熄火,1小时后,再打,1次着。明天10.1,用车,再观察。
下图都是今早拍的,电容,补电。有些匆忙。
以前测过,这电容漏电,充15V多,隔3,4天就到12Ⅴ,8.4v估计不掉了,已放了3,5个月。
最后请教:
1)结合下图,我车到底是否有软故障?比如:启动机确实有点问题。
后记,客服不错,几小时前还来电问,5天后再回访。

楼主:
不给传图了,还有几张呢

网友A:
我也想买这种,这种很便宜,6挂100包邮能买到,但是这种好像都是二手的,品质上能保证吗

网友B:
Maxwell超级电容, 单枚3000F
我车上并的就是这一组
8伏多仍可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well超级电容, 单枚3000F
我车上并的就是这一组
8伏多仍可以启动

直接放机舱内?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买这种,这种很便宜,6挂100包邮能买到,但是这种好像都是二手的,品质上能保证吗

整箱买,全靠运气。单排可问卖家。
要买那种负极没螺丝的。正极是焊极耳的。

楼主:
补图,这种版本电容没这么好。
昨天充到15.5Ⅴ,今天到14.5Ⅴ。

网友:
买过这种法拉电容,一个整块,18只,也许运气好,漏电都非常慢。6只一组,连续监测过近3个月,跌幅2V以内。充15V放半年启动毫无压力。
看你的电容极耳敲得变形了,各级敲击对电容有影响。
启动机软故障大多是碳刷粉聚集太多,看过有人拆解清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放机舱内?有图?

是的, 放在机舱电瓶前面的空位
买家寄来是6枚直排, 开始想放主驾座椅下穿线到机舱
简单研究发现可以变形成3枚双排
我另接出一条负极线到发动机壳体, 有人说接到发电机输出负极端子更好

网友C:
检查下怠速时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怠速时的电压。

14Ⅴ+-0.2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放在机舱电瓶前面的空位
买家寄来是6枚直排, 开始想放主驾座椅下穿线到机舱
简单研究发现可以变 ...

你电容版本好,没螺丝,焊接。我本想买,卖家却发错了。也做2*3排。今晚并上,1次打着,清脆。

网友:
如果是较早的车子, 13.8到14.2V, 有点偏低了. 正常的车怠速电压在14.2到14.4V之间. 现在有些新车在电池充满后会暂停发电, 如果是这样另当别论.

网友:
打不着火,如果电压够,有没考虑过火花塞、积碳什么的?

网友:
新电瓶一个月就亏电检查下漏电电流或电阻,看看是不是有漏电的地方把电瓶电耗了,充电电压有点低,转到3000转量一下

网友(2020-11-13):
我的电瓶漏液,烧了发电机,电池不要换差的,我换的那个还是江淮车上原装的牌子